kt板 kfm翼型飞翼!求在不配重的情况下平衡飞翼重心的方法!

楼主(2013-05-10):
飞机起飞成功了,手抛方法基本掌握。
但是,又有一点,重心不对~抛出后飞翼直接进入前滚翻状态,还好操作及时,飞机没炸,顺利飘下来了。
    现在求在不配重的情况下,如何平衡重心(计算得出重心在机头往后17cm左右)ps:毕竟加了配重,飞机整体加重后,留空时间会缩短。谢谢!

网友A:
舵机,接收,电调,都往前移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接收,电调,都往前移到极限

我有个想法,能否通过调整电机角度来改变推力线的对应的重心。不知道科学不...

网友B:
舵机位置有问题把。 升降翼受力不均匀啊。

网友C:
lz还健身吧?我也有个那个在地上滚的  不知道叫啥   同学叫腹轮机     你可以做好多个啊?身体拉直哦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位置有问题把。 升降翼受力不均匀啊。

....不知道你怎么看出舵机位置有问题的。你舵机不管怎么放,只要舵面角度一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还健身吧?我也有个那个在地上滚的  不知道叫啥   同学叫腹轮机     你可以做好多个啊?身体拉直哦   嘿嘿 ...

  平时练舞就练练腹肌,身体拉直一个都做不了...

网友:
练舞还是练武啊??  我拉直可以5个   嘿嘿(学校的同学暂时也没有发现可以拉直的  哈哈哈)
高手拉直几十个。。。。

网友:
电机往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