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问题求解

楼主(2013-05-10):
刚上一套XA650,NAZA+GPS全套,DJI2212,DJI30A,3S 4200电

今天试飞在GPS姿态模式下,起飞1-2分钟左右发现突然遥控4个方向全乱了,从新上电刚起飞没事,1分钟左右还是一样,不知哪位高手能帮上忙

补充:晚上升级V2时LED控制器烧坏,从新接电没反应,大家小心!

网友A:
您好!是不是您开启了智能方向控制啊?

网友:
请楼主先把说明书被背出来,四轴比固定翼危险很多,请先熟读说明书。。。

网友:
这个只有自己细心检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不是您开启了智能方向控制啊?

请问你说的智能方向是不是”航向锁定“,我回去查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智能方向是不是”航向锁定“,我回去查查看

是的!

网友B:
我上电的时候打在航向锁定,起飞后,方向乱了,结果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电的时候打在航向锁定,起飞后,方向乱了,结果炸机了。

这个真是你自己的原因。

网友:
我和你配置一样,就是电池比你大点。你一定没在空旷的地方飞吧。我拿到手里试了下能起飞,就关了,等哪天去空旷点的地方试试。要慢慢遥控找找感觉,不能太快,要不会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C:
你没扳动任何开关,机子方向就突然乱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要是航向锁定的话我更本没用,我用的是6通道的遥控器,没有三段开关,GPS功能我一边是关闭一边是返航点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扳动任何开关,机子方向就突然乱了吗?

有打过一次返航点锁定,然后飞着飞着4个方向都乱起来了,有时前后左右相反,有时打副翼成了俯仰

网友:
这个功能我是真心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打过一次返航点锁定,然后飞着飞着4个方向都乱起来了,有时前后左右相反,有时打副翼成了俯仰

那你一定是打到“航向锁定了”。这点你可以通过调参软件来看一看。在启用航线锁定时,它记录的是起飞时原始的南北朝向。一旦你本人在飞行中途改变了面向的方向。此时,使用此功能则很会感觉是机子乱飞。你可以从上电开始连你及机子都不改变方向,在扳到航向锁定试试,你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想应该是我还没理解飞控功能,慢慢研究吧,谢谢大家!

网友:
起飞前关闭 起飞后再到开航向锁定 ,这个功能很好的,万一分不清头尾 ,有用。

楼主:
我的天啊,NAZA-M 升级V2时显视升级失败,然后断电再从新上电,2S-6S控制器没反应了,灯也不亮了,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晚上升级V2时LED控制器烧坏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是通电就在智能航向上了。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遇到过。。多看下说明书就好了。烧灯估计不大可能。升级失败到有可能经。。我也好像失败了一次。后来又好了。顺利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是通电就在智能航向上了。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遇到过。。多看下说明书就好了。烧灯估计不大可能。 ...

升级前还好好的,升级失败以后我把电拔掉再插回去就没反应了,确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