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次求助,A轴转动问题,内详 。

楼主(2013-05-10):
用MACH3手动点动A轴时,象挂不上档一样,只是嘎噔嘎噔的转摆一下,有时还可以转个几十度,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看来又是白问了,都是显摆机器的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又是白问了,都是显摆机器的帖。

你怎么也要上点图,来点参数!别人都不知道你用什么A轴!什么减速,长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也要上点图,来点参数!别人都不知道你用什么A轴!什么减速,长什么样子!

好,这两天上图,关键有的地方我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丢步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看看这里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一般a轴都是减速的,如果速度设置过高会造成步进电机超转,在电机调试里把速度和加速度设置低点试试,有的是速度设置没问题但是脉动当量设置不对,实际等于速度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