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调试视频

楼主(2013-05-10):
前段时间滚转一直调不出来,一直找不到问题,但一直怀疑是阻尼偏大的原因,今天终于下决心拆开横滚阻尼器,去掉了一些阻尼油,哇塞,效果一下就出来了...现在只是初步调试,下一步细调。

网友A:
细调时是不是要先把云台的重心先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调时是不是要先把云台的重心先找好?

无论“粗调”还是“细调”都要调整好重心。安装好摄像设备,脱开皮带,卸下阻尼,整个机构自然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粗调”还是“细调”都要调整好重心。安装好摄像设备,脱开皮带,卸下阻尼,整个机构自然平衡就可以 ...

上面视频里确定是重心找好了?横滚重心似乎没问题,可是你的俯仰轴似乎完全没有找重心呀,相机明显在俯仰轴心的下面,上面又没有配重,你现在前后快速移动难道俯仰轴不会荡来荡去?或许你考虑多轴不会有快速的前后晃动而故意忽略这个因素?

网友:
又或许你是按5D2来设计的?这个小摄像机只是临时来替代一下?

网友:
不错,楼主说到做到。期待实际航拍视频!看好楼主!

网友:
撗滚晃快点就抽疯了,说明舵机还太慢。

网友:
LZ挂的应该是760E吧!?如果是的话直接硬挂都可以拍了。

网友:
测试都过得去,到飞行你就知道问题多大了。舵机反应速度和精度肯定是不行的,抖到你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恍然大悟。

网友B:
无刷云台的精度真没的说,我 的无刷云台几乎不用后期增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云台的精度真没的说,我 的无刷云台几乎不用后期增稳

上单反的无刷云台?大概您用的是火星技术,我们只能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