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phantom遥控器的两档ATTI开关有何区别啊?,

楼主(2013-05-10):
我试了一下,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啊?盼解答,谢谢!

网友:
两个是一样的,但你可以在调参软件内,把第二个改成其他模式(例如手动),但不建议这样做,ATT模式足够了。

网友A:
可设置成手动。(拆掉脚架当特技翻滚玩。。哈哈)
当然V2里也能设置成失控保护。可以理解为自动返航。FPV飞远了不知道方向的话 拨动开关 让PHANTOM自己找HOME点。 记得哦,要做好HOME点才行哦。不然提控回家、(详细看说明)

楼主:
多谢啦,明白了

网友B:
HOME点起飞前会自动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ME点起飞前会自动记录

我怎么样才能知道起飞前自动记录了HOME点?

网友C:
第一次推油门就已记录了HOME点,你还可以用航向锁定来测试是否记录了起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设置成手动。(拆掉脚架当特技翻滚玩。。哈哈)
当然V2里也能设置成失控保护。可以理解为自动返航。FPV飞 ...

这样就可以实现航点返航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推油门就已记录了HOME点,你还可以用航向锁定来测试是否记录了起飞点.

赞:用航向锁定来测试是否记录了起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