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wc刷2.2程序遇到困难,(已经搞定了,多谢各位帮忙)

楼主(2013-05-10):
2560板子,085+6050+5883,刷2.2程序的时候,程序现在已经刷进去了,连接电脑后,加速度和陀螺仪没有数据,是不是mpu6050没有接通或者出毛病了。

是电路的毛病还是程序的毛病,另外显示I2C异常,mpu重新焊接了两次了,加速度和陀螺仪还是没有数据,晃动电路板也不行,只有罗盘和高度有变化,估计是mpu6050损坏了

网友:
不懂的飘过..

网友:
发下你的config.h看看。是不是传感器重复定义了?

楼主:
我重新刷一下,好像熔丝位置的加密位弄错了,重刷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刷一下,好像熔丝位置的加密位弄错了,重刷一下看看行不行

编译的时候出地错,和熔丝什么的没有关系。

网友:
config.h配置错了吧

楼主:
熔丝位的加密位设置错误,但是改不过来,应该是0F,现在变成3F,刷bootloader刷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出地错,和熔丝什么的没有关系。

现在是bootloader刷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bootloader刷不进去

唉。只要可以刷程序,去搞BOOT干什么?

网友:
估计是重复定义了

网友:
写的错误是电子罗盘定义出错,所以检查5883的定义是否有问题。

网友:
2.2的1391和以前版本的传感器设置有不一样,仔细检查.

楼主:
懂得帮忙看一下,指点一下啊

网友B:
看一下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有人碰到模块供电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有人碰到模块供电损坏的.

怎么查模块供电,我现在连接电脑之后,板子上的电源灯亮了,你说的是不是那个mos管,138dw的那个电源模块,我看电路,那个模块好像是给mpu6050供电的,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看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看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输出电压在4.2V左右

网友:
貌似2。2的gui不是这样的。

网友:
版本不是GUI2.2,各传感器的程序都要开启

网友:
去看看我的帖子,也许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5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在4.2V左右

4.2是正常电压.
你这个COFNIG是配套你的固件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是正常电压.
你这个COFNIG是配套你的固件版本的吗?

是在网上下载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网上下载的啊

意思是你这个CONFIG是不是和固件一个包里解出来的.
固件是2.2的CONFIG也要用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你这个CONFIG是不是和固件一个包里解出来的.
固件是2.2的CONFIG也要用2.2的.

是一个压缩包里的,现在检查估计是6050损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压缩包里的,现在检查估计是6050损坏了

那直接在固件里巴6050屏蔽了,看I2C是否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直接在固件里巴6050屏蔽了,看I2C是否有错误.

已经解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