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AR5.3.2PRO版本的尾舵机中立点设置

楼主(2013-05-10):
请用的的大虾指点一下,尾
舵机
中立点设置在那个选项中设置.

网友A:
尾舵机木有中立点。。除非你能量出来7度左右。。。你只要把尾舵机的左右最大值找设置好就行。陀螺仪在飞行中自动根据当时状况进行修正。。

网友B:
初始值 中心靠尾波一点 具体细调 看飞行 姿态

楼主:
噢。。怪不得找不到。。。谢LS

网友:
初始值直接中立点行不行?

网友C:
在 vbar 设所有通道中点、行程、方向那一页,已经设定尾舵中立点。
vbar 进入尾舵设定页前,第一次最好不要先插上尾舵,vbar 默认是窄频尾舵,如果是gaui的舵机一进去就烧。
选完9254.....宽频舵机再插尾舵,当然若不是第一次设就无所谓。
尾舵在中立点时舵盘臂要尽量垂直,尾变距滑套应在尾轴中央,尾变距L臂应垂直尾管。
此时尾桨通常带一个初始桨距10~1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