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内安装多电变问题

楼主(2013-05-10):
现在在造拖船,船头安装侧推泵,车尾用双540电机,我船尾动力用双电机电调,但是侧推泵应该怎样安装电调呢?再接收另外1通直接安装电调是否可行呢?

网友:
侧推泵也加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电调。

就是说其他通道装多个电调都没问题?我电源不是同一个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其他通道装多个电调都没问题?我电源不是同一个也行?

电源不是同一个,你去掉控制线+5V那根线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是同一个,你去掉控制线+5V那根线看行不行。

绝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