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无动力有解决过的来说说

楼主(2013-05-10):
到手一星期的新鸡大概几十起落 先出现飞行时候缩短现象 最后到推油后软弱无力无法起飞 螺距正常 刚开始以为电机挂了 后来拍回电机换上后结果问题一样 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吗 来说说!

网友:
可能是大齿轮和主轴限位环送了

网友A:
明显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电池不行了

五个电池一起坏的几率很少吧!!

网友B:
换无刷吧,空心杯是悲剧来的,我用两天就改无刷,连飞几电半小时,很舒心!这样才是专心练好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无刷吧,空心杯是悲剧来的,我用两天就改无刷,连飞几电半小时,很舒心!这样才是专心练好技术!

嗯 无刷是主流 估计现在电机驱动方面出问题了 排除故障后是该上无刷了 看来回厂是唯一的办法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无刷是主流 估计现在电机驱动方面出问题了 排除故障后是该上无刷了 看来回厂是唯一的办法了。

千万别上无刷啊,会后悔死的,我就是个例子,这机机的结构很紧凑,你电调往接收板上装吧,怕炸了报废接收板,副厂的轴啊大齿盘啊精度蛋疼啊,我现在真后悔改啊,多买几个有刷的电机飞吧,在坛子里你看看,改无刷了问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没有解决 估计是那电机驱动模块坏了 也没有配件可以代换 只有找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上无刷啊,会后悔死的,我就是个例子,这机机的结构很紧凑,你电调往接收板上装吧,怕炸了报废接收 ...

呵呵 有点迷路了 不过有刷电机我还真的淘了几个代用品回来 打算把它们飞挂了再考虑无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有点迷路了 不过有刷电机我还真的淘了几个代用品回来 打算把它们飞挂了再考虑无刷!

没改无刷时插电插反了烧了个主板,换新的了,改无刷后一次接收灯不亮返厂,一次炸鸡后插电冒烟返厂修好,前两天好好的插电就冒烟返厂了,说修好难度太大,又换个主板,倒霉吧,以我的思维,买这个机机烧主板的不少啊,它结构决定不好改。看淘宝上的都是商家为了占先机推出的改无刷,问题较多啊,为什么这么好的市场厂家不推出无刷呢,华家没这个实力?你想想吧,反正我是挺后悔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以后再买机,一定不买这种几合一的接收的机机了,买主板加维修下来又一个新机没了,这才三个月啊,话说回来了,这机机飞着确实不错,现在提起接收板我头就大啊,插电冒烟搞得怕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有点迷路了 不过有刷电机我还真的淘了几个代用品回来 打算把它们飞挂了再考虑无刷!

据说911主电机可以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改无刷时插电插反了烧了个主板,换新的了,改无刷后一次接收灯不亮返厂,一次炸鸡后插电冒烟返厂修好, ...

朋友你回厂的维修费用一般要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回厂的维修费用一般要多少?

一般下来加路费40-50吧,要换新板的话就200多,要知道,我已经换了两次板了,人品不行啊,呵呵

网友:
要是炸鸡炸坏了修可以承受,要是没来由的插电冒烟烧主板就郁闷了(理论上是有原因的,咱找不到),返厂基本一个多礼拜搞定,搞得我买了三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在厂里度过了,四次啊。我倒愿意一次掏500买个能飞一年的接收板,可是买不到啊,也不知道啥机机的接收板皮实啊,推荐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911主电机可以用~便宜~

我淘回来的不是那种 是和原电机一样尺寸的不知名电机 只试过能飞 不知道可以几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下来加路费40-50吧,要换新板的话就200多,要知道,我已经换了两次板了,人品不行啊,呵呵

可以pm售后的信息给我吗?

网友:
华科尔公司官方售后维修联系方式如下:
收货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20-34915363    QQ: 235539965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太石工业区华科尔科技有限公司营销部售后部
邮编:511475
这是从QQ聊天复制过来的。

网友:

检查主马达插头有没有开焊或虚焊:用手拿着机子然后推油门,最后拿聂子拨动插头看转速有没有变化。

网友:
厂家售后服务态度很好,机机很不错,除了接收板,呵呵,个人经验,飞了这两三个月,损失了两个舵机(返厂修好了),一个舵机固定座(固定头罩的那个柱断了),一个主电机(一百个电多点,到寿命了),一个脚架上的电池仓,还有要命的两个接收板。

网友E:
我也是插电池烧了两次主板,妈的,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一插就冒烟!

网友:
问题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上无刷啊,会后悔死的,我就是个例子,这机机的结构很紧凑,你电调往接收板上装吧,怕炸了报废接收 ...

我改了,无刷就很好,动力很充沛

网友:
看了这论坛烧这sup主板的人不少啊,看来与设计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插电池烧了两次主板,妈的,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一插就冒烟!

呵呵,有没有插电池的恐惧症啊,心理阴影怕怕,希望华家早日改好这个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没有插电池的恐惧症啊,心理阴影怕怕,希望华家早日改好这个缺陷。

当然有了!一插电池的时候就怕!我觉得是个别飞机的问题!我有两个一个会一个怎么插都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改无刷时插电插反了烧了个主板,换新的了,改无刷后一次接收灯不亮返厂,一次炸鸡后插电冒烟返厂修好, ...

过分……看问题不够透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过分……看问题不够透彻!

怎么过分了啊???我是拿我的例子给楼主的建议,没改无刷时我飞了一百个电多点,改无刷后不到20个电,现在又改回有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怎么过分了啊???我是拿我的例子给楼主的建议,没改无刷时我飞了一百个电多点,改无刷后不到20个电,现 ...

我也觉得,买的无刷CP有点后悔,可能人品问题吧。又花钱让聪少店里帮我返修,拿回来悬停7分半钟,几个起落后只能4分半,无炸无摔的,唉,没脾气了。

网友:
有人说电池问题,电池不会8块集体挂吧,对吧?所以,总觉得里面有蹊跷,但毕竟不是学电子的,不懂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买的无刷CP有点后悔,可能人品问题吧。又花钱让聪少店里帮我返修,拿回来悬停7分半钟,几个起落 ...

是啊,我的无刷现在都放一边想送人了,玩这个倒不是在乎那几百块钱,问题是钱投了回过头来闹心,可能咱自己装的也有问题(这个原因也不能排除),反正我现在又买了1个MINI CP的电机和3个普通的空心杯电机外带散热器,唉,新手就是这么的折腾啊,改了又改回来,呵呵。

网友: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电池坏了还是换无刷电机什么的,这个问题就算你换了新电池或者改了无刷还是解决不了。
问题很简单,其实就是主轴上的大齿松了,把脚架卸下来顶住大齿,用力压旋翼头顶部,你会听到咔嗒一声,然后把主轴上的固定环用螺丝刀拧松,压到最下面拧紧,然后用手抓着旋翼头试一下上下拽有没有活动,没有活动就ok了,继续爽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买的无刷CP有点后悔,可能人品问题吧。又花钱让聪少店里帮我返修,拿回来悬停7分半钟,几个起落 ...

为什么我能让你的旧机恢复生命而你不行?同样的电池同样的电机同样的控。思考一下总有原因的。这就是某人说的利益?(我喜欢把他称为:价值)

网友:
不是炫耀有多牛逼,不过小学老师给我讲了个故事:某设备坏了,请了n多技术员来都修不好,技术员都不好意思要酬劳。后来一个工程师说,我只要三分钟和三万块钱。结果他去拧个螺丝收了三万块走人,问题解决了!
懒得折腾的继续原配,一样好玩,喜欢折腾的无刷爽非,楼上某人别天天把利益放嘴巴上,愿者上勾,没人抢你口袋!这就是过分!

网友:
上面的某人我不对号也没法子了,首先我在上面说的是占先机,你理解成利益,也没关系,利益在现在是褒义,因为为利而产生的对人或物有益处的事物,这都是前进的动力,就算是理解成私利也没什么,私人利益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光明正大赚的嘛,那你干嘛生那么大气,说我过分,其次呢我没网店啥的和你没竞争关系没啥纠纷,不存在我黑你或捧你的可能,我就是以我的例子建议楼主别改无刷呀,用着好说改用着不好说不改不行啊,我改了就是不行啊,所以我否定就是这么简单,楼上也有说好的呀,对吧,我就纳闷我怎么过分了,我也讲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是没人抢口袋,我们愿者上钩,所以才更有发言权。

网友:
不是黑白问题,是看待问题不够透彻。为什么原厂不做?也不是没实力。只不过原因和其中的过程你没看清楚。八百年前就已经在gcp上面做了而且还是双无刷。价格也便宜多了,可后来除了电机有力外却带来诸多问题。这是什么原因?是态度问题!我之所以说过分就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少,但想的太多。本人火气是大了,只觉得对待航模无聊玩家还是厂家或是商家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最简单的是为什么别人可以,原因在哪里!哪怕只有一个人成功就表示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一种态度,怨天尤人不是正确的态度。就说这么多。

网友:
呵呵,理解万岁!我仔细看了,也认真想了,从你的角度讲,商家费心费力搞得东西得不到像俺这新手一部分人的认可(还是嫩啊,没法子,新手啊),有点火气也是正常的,我也是个小个体户,卖出去的东西有顾客投诉也是心有不满,不满进货渠道,不满顾客态度(有个别顾客态度极刁的,头大啊);从模友的角度讲(呵呵,又变成顾客了),既然花钱了就要好东西(我是这个思维,所以昨晚在群里我还说200的舵机也愿意,500的接收板也愿意),我是接收板真烧怕了,跟改无刷我也不敢肯定有多大的关系,但毕竟改了后故障确实多点,因为买小机的大部分都是从三通半或四通过渡来的,新手,有问题也很正常,吐槽也很正常;从厂家的角度讲,这个还真不好说啊,得罪人啊,我也不说了,毕竟知道的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呵呵。总之,前面的有口语之争,这没什么,大家共同进步,从现在的社会大环境来讲的话,模界的天空还是很蓝的,在此我为无心之过表达歉意,祝和你一样的模界商家生意兴隆,祝和我一样的模界模友技术进步,也祝和华家一样的模界厂家推出更好的产品造福模友,大家的境界再提高一步,共同进步!呵呵,继续努力!

网友:
烧板问题,扫齿问题。已经不下十次跟他们面红耳赤了。但是他们就是这么个坑爹的厂家,实在没办法。fbl80奶炸又便宜,可惜控一般般,通用性不强。nano cp便宜,可惜比华坑更脆。真是恨铁不成钢。无奈的不仅仅是玩家,可恨的是我这种又是黑脸又是白脸的中间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