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网络任务平台的构想

楼主(2013-05-10):
最近经常刚到论坛里有设备有时间的模友说设备有了却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在想能不能整个平台来发布任务,然后大家有设备闲置时间充裕的可以相互帮着做点东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或者让设备产生应有的价值呵呵,就想那啥一样以贩养吸么反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物流这么便捷。大家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网络平台我来组件,因为以前有搞过一个类似工业设计的威客网站的东东呵呵。

大家觉得可行不?

建了个QQ群大家交流下(320396186)

网友:
呵呵,好主意,强烈支持。

网友:
好想法,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力加工部件那就最好了。我们工厂没有镗刀镗不了孔,但我们工厂慢走丝快走丝都有空,那你帮我镗孔,我帮你丝线割那不是很好吗?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吗?

楼主:
嘿嘿,明天就开工吧平台弄起来

网友A:
还是会有问题存在,楼主要考虑清楚,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发出来的图纸少,争着做的人多,但是实际上,材料,电,时间,编程,损耗,物流,检测都是需要人力物力。其中存在的费用是必然会有收取的,或多或少。但是由于大家都是非专业搞,质量控制,费用收取都会出现不小问题。
这个平台的可持续性,要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会有问题存在,楼主要考虑清楚,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发出来的图纸少,争着做的人多,但是实际上,材料 ...

老兄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可以采取类似招标的形式,在做之前应该会确认一家,不会浪费其他人的资源的,我到不担心图纸少争得的人多,说白了能发到咱这个平台上的应该不大会是大批量的东西,因为咱们本来就是玩,不可能和工厂比效率和价格的,应该都是一些出于个人兴趣去找东西做,然后基本能挣点功夫钱最好,就算不挣钱也长经验总比自己没目地的瞎搞好,其实是共赢的。要纯粹抱着赢利的目的话我推荐去某巴巴网站呵呵

当然啦如果有大单子给咱们做价格又合适那更好啊,还能给大家谋点福利不是呵呵,不过风险得自己拿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可以采取类似招标的形式,在做之前应该会确认一家,不会浪费其他人的资源的,我 ...

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任何一个非盈利为目的性的东西,要维持下去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加工这一块,我虽然不是做机加工的,但是我有很多东西外发加工,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对成本比较敏感的发单人,我选择的加工厂家不可能很大,而很大规模的也看不上我一年10几W的量,但是我遇到的问题还是质量问题最多,价格谈好了没用的,等到交货了,一是可能拖延,二假如他加班加点的搞,产品的尺寸,垂直度什么的,都会有不少的问题。这个时候你不出钱,不收货。基本上很难,在现实情况下。你的交期也有时间,再做一批已经可能来不及。必须收下。然后我用不合格的东西也必须做出设备交付给客户,不然交期又满足不了。所以我现在迫于无奈。重要零件只能自己制造掌握。这是加工的一个情况。

而你的情况是,有很多模友并非单纯的模友,模友也有家,也要吃饭。很多模友会思考如何利用手里的“数控机床”来为自己打开一个新的路线或者说一个副业。可是苦于没有单子。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开始。那么你有这个平台,供需关系会出现,发布在你的平台上,但是实际上。不管是矿坛,动力,或者5I,大部分还是出售的多,求的少。加工东西,极少选择距离远的去加工,质量控制非常非常难。近的出问题了可以及时去看看,现场沟通。假如不在乎质量,那么何必大动干戈的去外面做。家里“数控机床”即可以完成任务。

假如真的是想开发些副业,要考虑的东西远远多过于做几台机器,而且副业也会消耗掉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

可能表达有些乱,但是我的个人意见是,你会遇到僧多粥少的情况。就算是网站本身或者几位创始人自己来接下所有的单子。我估计也难以维持下去。加工费太透明了。你拼价格,假如按照普通图纸精度。最后算下来,保证你亏的叫苦连天。你拼质量,价格又会蹭蹭的上去,而客户却根本不是外企这类优质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任何一个非盈利为目的性的东西,要维持下去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加工这一块,我虽然不是 ...

说穿了,核心问题还是成本导致的。

用家庭“数控设备”来搞,看似成本很低,但一是不成体系,二是作为副业也不够专注,于是质量、时间等等因素都不可控。实际上成本是很高的。另一方面选择这种方式的客户又是成本敏感性的,一来二去,实际上是无法维持的。

坛子里典型的例子,比如叶公的伺服驱动器做不下去。叫我我也不干,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焊好调试好,一块板子就卖几百块,配成一套也就卖1.5K。就算个人的开发、制作时间成本为零,这钱赚得也是累的吐血。但对买家来说,一套1.5K来买diy货肯定心里不乐意,再加点可以去淘洋二手了,于是又买家寥寥。

所以这种事情要想开展的起来,必须真正的做到质量、时间可控,并把成本真正的控制下来。但这样就不是家庭作坊式的玩法,必须是按照工厂的形式搞了。

网友:
我也有点小想法    1   加工材料是问题   模友毕竟是模友   材料不一定认识的那么全面    2  要是去料加工   发布者也会有担心 3加工的产品是否合格 没有个具体的鉴定方法4是建议 就是让有加工手艺的人来个评级给自己  分ABCD   这样 发布者也会按照自己的要求  去挑选ABCD级别的去加工

网友:
想法很好,贊一個
但問題會很多
需要好好的仔細規畫一下才行

機加工不是二手貨買賣
一句成色如圖就能打發掉
首先是材質
你要的是s45c
加工者去買材料時被奸商騙了拿a3來冒充
收貨後無法熱處理
請問一下責任在誰?
加工者認為工作己付出時間完成應該要收錢不想重作
反正東西作出來了,裝上能用就可以,肯定是收貨者不想付錢
想扯皮請先花錢拿去sgs化驗一下材質吧
收貨者認為材質不符合必須重作,因為耐用度差太多
而且認定是加工者為了多賺一點錢偷工減料所致
拿去化驗沒門
檢驗費300塊比成品貴多了,肯定不出了

第二是精度的要求
雖然圖面上可以標註清楚
但相同的工件用你的量具和我的量具就會有所差別
何況二手區裏最火的交易就是量具
合格的量具在工廠是能一直使用下去無報廢年限的問題
會流落在地攤上的無論是歐美.日本或是國內各大量具廠的高級量具
肯定都是有問題的
當然倒閉的工廠可能會有些好東西
但是機會不大啦
機加工能作到倒閉的也不會有什麼好貨的
有人會說我是買全新的量具沒問題
但機加工作久了以後
你會發現
沒有半年定期花大錢外校的量具
誰也不能保證其精準度
用論壇收的二手量塊自己內校
還不如不校正

還有中國那麼大
溫差也很大
東北車出來h7的內孔
到了海南就有可能軸承外圈滑動了
責任在誰?
這個我也說不清

一來一往的運費就很可觀了
運費是誰出呢?
尤其是批量件
樣品ok也不保證日後整批全部ok
所以還是要仔細規畫規畫一下吧

网友:
业余玩家互助交流群合适点

楼主:
看来确实有很多细化的东西要考虑哦,其实就是规则的完善,这或许需要一个过程的,慢慢完善吧

网友:
想法很好,应该在同城建立这样的qq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