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俄罗斯固件调参软件调戏,惨

楼主(2013-05-10):
运行俄罗斯固件调参软件要安装驱动程序,可是安装了n次,又对照师傅的教导试了n次,查看驱动也正确,插件也安装了,打开软件就是没法链接设备,惨惨惨,哪位高手教导教导

网友:
再来一遍

网友A:
com1 或者com4点一下

网友:
应该加一个端口检测选项。

网友:
win7 64连接不上,换xp立马就搞定。

网友:
需要先删除以前的驱动
有2个设备要修改驱动
一个是
USB SERIAL COM(先删除这个)
再搞
USB SERIAL CONVERTER
之后去找个FTDI 2.08.24版本的驱动,不要最新的哦,最新的驱动(2.08.28)是连不上的

网友:
謝謝各位經驗分享

网友:
你可以运行32位那个调参,我的电脑64的运行64没反应,运行32就ok

网友:
怎么这软件见面不咋滴呢。。。。起码弄好看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1 或者com4点一下

搞定,点击com4就可以连接了,谢谢各位

网友:
表示是来学习的

网友:
给俄罗斯固件调参软件调戏

网友:
俺在这里潜水就是为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