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如何调电机的动平衡!! 示范视频

楼主(2013-05-10):
觉得有用就跟下帖 也造福下后来的模友 (天下模友一家人)

解决多轴振动从根源做起!!

调平衡用到的工具:
---------智能手机带3轴加速计的(用来检测电机的震动)(需要下载软件 iphone 在apple store 可搜索关键字 vibration 就会出来相关的检测震动的软件 别的机种 也可搜索关键字          vibration 最好找那种很直观检测震动的那种 带数据的。我是用的iphone 用的软件叫wisepower)

---------粘贴类的东西(用来配重)
---------马克笔(用来配重)
---------细的帮扎带(用来配重)

小尺寸的马达动平衡 建议用马克笔 或者 粘贴类的东西來配重

                      调试方法:首先多轴电机全部卸下桨!!!!
                                  接着测哪个电机就把手机放在哪个电机相对应的机臂上(除了检测的电机电源线连接 其余电机的电源线全部断开)
                                  以下是dji 2212 电机 动平衡参考视频

大尺寸的电机动平衡 (声明下 s800的这段视频里用的帮扎带 不是一直用来做配重的 是辅助大家找到需要加配重的那个点的!!找到后 摘下帮扎带在用粘贴或或者别的东西 附着在那个点上进行配重)
                      调试方法同上
                                  以下是s800电机动平衡视频参考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网友A:
好贴。。。学习了,大疆的这个2212电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学习了,大疆的这个2212电机如何?

电机的平衡都是参差不齐的 想得到最佳状态 害的自己调 还有就是直接买很好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平衡都是参差不齐的 想得到最佳状态 害的自己调 还有就是直接买很好的电机.

好吧,看来电机这个东西和口袋挂钩,学习了。等我遥控到了,要就一下,我就这个电机,但是遥控器发来的时候断了一个杆。发回去了。现在开飞机,子里哇啦乱叫。哈哈。

网友:
扎带测平衡,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B:
这个跟你手机绑的位置,绑的松紧程度有关吧,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你手机绑的位置,绑的松紧程度有关吧,不准的

但至少是有用的而且不会越来越往坏了调就是了 还有 手机不是绑上面的 是放在是放在机臂上的 调这个需要很大的耐心!

网友:
找不到那个软件。。群主把软件分享一下?? 255077@qq.com  感谢 先。

网友C:
不用了楼主,我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了楼主,我找到了。

刚要给你弄呢

网友:
这个贴要列为精华吧

网友D:
有安卓能用的软件吗啊?哪位达人能给个链接

网友E: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判断哪个点的不平衡量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安卓能用的软件吗啊?哪位达人能给个链接

在下在软件的市场中 搜索关键字 vibration

网友F:
这个方法从动平衡的原理来说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判断哪个点的不平衡量超的呢?

看检测的数据 比如 你给电机用粘贴在一边配重了 推油门 数据大了 或者波形图浮动加大 那就把粘贴撕下来 粘在另一边 一点点试出来 咱们这是土办法 不像人家汽车轮胎动平衡 有专业机器 "咔"一停就知道哪个点需要加配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从动平衡的原理来说是行不通的

咱们解决的是震动问题 不震了 就行了 风控就少一些因为震动过大而大致的炸鸡的风险 还有航拍也少一些让让你头疼的果冻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检测的数据 比如 你给电机用粘贴在以测配重了 推油门 数据大了 或者波形图浮动加大 那就 粘贴拔下来 换 ...

如果是马克笔,那就是反复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马克笔,那就是反复画啦?

马克笔是 做极细微的调整 如果电机上来震动就极其大 那重复画多少都没用 所以震动大的 先用粘贴把震动降下来 之后 震动就小了 甚至细微了 再考虑上马克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们解决的是震动问题 不震了 就行了 风控就少一些因为震动过大而大致的炸鸡的风险 还有航拍也少一些让让 ...

振动的主要来源是桨,浆的动平衡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手动转动时修正的),还有浆叶在高速旋转时受力的不均衡也是引起振动的原因之一(就是浆的形状的引起的),电机不平衡引起的振动我觉得可以忽略(前提是你不买那种特别便宜的),平衡还有就是电机转动的频率要远离机架的固有频率避免共振,像我们这样的新手用便宜的仿制浆,主要是用来练手的,打坏了也损失不大,当玩到高级阶段了,我估计没几个会用仿制浆了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欢迎大伙指教

网友:
算是异曲同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要给你弄呢

感谢了,哈哈,是我自己笨,视频里都看到软件名称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搞得太复杂些

网友:
视频上用的是那款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从动平衡的原理来说是行不通的

的确。。但是能把静平衡弄得很好。。好一点是一点。。不是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的确。。但是能把静平衡弄得很好。。好一点是一点。。不是么?。。

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平时配浆的平衡都是配的静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平时配浆的平衡都是配的静平衡

是啊。。桨也是完完全全的静平衡。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但是我觉得需要把电机和桨安装上,整体做动平衡才科学。如果只对电机做动平衡,桨做静平衡,实际的震动不一定会比做平衡前小。对于多轴而言则需要将所有电机和螺旋桨同时做动平衡才能减小整体机架的震动,但是这只是理想主义,不知道谁能有好办法整体做动平衡

网友:
去买个手机后盖~把电机直接装后盖上,然后……

网友:
呵呵 我以为有多高级~~~原来是要靠一点一点试~~~呵呵  我觉得老外用小激光那个也比较好 毕竟没有爱疯的童鞋占多数

网友:
强贴必须留名啊,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个人觉得十分必要和可行,生产出来的电机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平衡,安装到机架后更会存在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重量不一,高速转动时出现震动,楼主通过手机软件这种我们容易实现的方式来消除或者说减轻震动,值得学习!

网友:
测震动的软件有苹果的就好啦,哪位搞个越狱版的?

网友:
安卓手机试试这款软件,不错http://www.yingyong.so/app/21/10826.htm

网友I:
严格说来你这样校的不是电机动平衡,虽然这振动看起来与动平衡直接相关。不信你把这臂上校好电机放另一臂上准有不成了。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哦!顶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严格说来你这样校的不是电机动平衡,虽然这振动看起来与动平衡直接相关。不信你把这臂上校好电机放 ...

你不會日日夜夜同電機調換位置嗎?這幾個方法其實不錯.謝樓主分享.現在用此方法調完.JJ震盪比之前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不會日日夜夜同電機調換位置嗎?這幾個方法其實不錯.謝樓主分享.現在用此方法調完.JJ震盪比之前好多了.
...

你的哪里人的干活?汉话的不懂?

网友:
这个真心的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
国外这样的教程很多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2013-06-15):
有没有模型用的微型动平衡机呢?

网友:
不装桨做平衡 效果不大明显吧?

网友K:
安卓的叫:“振动监测”

网友L:
电机动平衡矫正,必须牛。

网友M:
这个确实有必要搞一下子,好点是点,这几天就准备如法炮制一次
谁叫咱们没有条件搞桨的动平衡呢

网友:
高人 啊 这都行

网友N:
新人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O:
找到安卓软件了,试试

网友(2013-08-24):
碉堡了 估计再过一阵国内就有多旋翼4S店了
“先生需要什么服务"
"额,油门上到百分之六十有点抖"
“建议您先给电机做个动平衡”
……

网友P:
学习了,没有iphone只有ipad4

网友Q:
LZ要是能把软件链接传上来那就更漂亮了,我是安卓系统的

网友R(2014-05-19):
收藏收藏,技术贴啊

网友S:
mark 教大家如何调电机的动平衡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有安卓能用的软件吗啊?哪位达人能给个链接
用360手机管家查一下“vibration ",就可以看到一个叫“振动监测 Vibration Monitoring "的软件,只有0.33兆。我装了软件,放在桌子上,手指轻轻扣一下桌子就有反应,挺灵敏的。我的手机是努比亚Z5S mini,给你参考一下。找不到的话发邮箱给我,我发软件给你。

网友U: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
请问黏贴什么用来配种比较好呢

网友V:
这个必须要学习一下

网友W:
太好了,有涨姿势了

网友X(2014-07-01):
学习了,膜拜膜拜

网友Y:
安卓有软件不

网友Z:
新手。。来学习了。。看着好像。。。。不会

网友AA(2014-09-18):
感谢分享。方法一看就很靠谱

网友AB:
楼主真有心,改天把机子做一下---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