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飞机连接T口有大火显现

楼主(2013-05-10):
我的电池和飞机连接的时候有点大火的现象。不知道是否正常。正负极都对准了,还有就是t口提别紧插起来费劲,拔下来更费劲。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
经常插拔,你可以把T插上那个铜片弄平点

网友A:
你这算是小火花,试试12s吓你一跳

网友B:
可以加装防打火装置。

网友:
我的也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是小火花,试试12s吓你一跳

好吧我以为是短路了,我的是4s5300的电池。不会被打到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装防打火装置。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