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能用于四轴飞行器嘛?

楼主(2013-05-10):
5.8的说有蓝屏闪屏等状态,貌似固定翼用的1.2的。排除gps干扰的情况,1.2的是否可用于四轴或者多轴?
还有,貌似1.2的对gps的干扰仅限于有限频道,接收和发射可设置8个频道吧?

网友:
我用1.2G柏通,目前没出现任何问题。
控是72M

楼主:
柏通的不是要求电压12v吗?怎么确保啊?3s是11.4-12.4吧?
还有,我的控是2.4g的。有没有用2.4g的控的用1.2g图传的?请说说吧!

网友A:
我也是2.4G控,1.2G圖傳,,注意一下,設備間隔位置,不會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2.4G控,1.2G圖傳,,注意一下,設備間隔位置,不會有問題的,

求教怎么隔离接收和图传的距离?不是都用支架放到遥控器上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怎么隔离接收和图传的距离?不是都用支架放到遥控器上嘛?
圖傳接收與2.4g遙控器發射,是不會有太大問題.機架上的佈線就要稍加注意.
大大 圖傳天線距GPS或接收天線間隔10-15cm就不會有干擾.
例如大疆GPS加桿高已約10cm 圖傳裝在機板下方,發射裝在腳架上.
另當圖傳會干擾雲台機舵時,將機舵包上廚房錫箔貼紙,即可改善.
供您參考,飛行愉快.

网友:
1.2G会压制GPS信号,所以一般用5.8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傳接收與2.4g遙控器發射,是不會有太大問題.機架上的佈線就要稍加注意.
大大 圖傳天線距GPS或接收天線間隔 ...

据说1.2g的会导致2.4g遥控失控,是真的吗?有实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1.2g的会导致2.4g遥控失控,是真的吗?有实例吗?

我固定翼和多轴都用1.2G图传,没遇到问题。之前都用2.4G控,现在多轴用72M控,都未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柏通的不是要求电压12v吗?怎么确保啊?3s是11.4-12.4吧?
还有,我的控是2.4g的。有没有用2.4g的控的用1. ...

电压问题可用稳压模块,建议图传独立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1.2g的会导致2.4g遥控失控,是真的吗?有实例吗?

大大,已飛一段時間了,沒有類似經驗

网友C:
主要是,,你的1.2g天线跟gps还有2.4g接收机要远。

网友D:
我也在纠结是买空卖5.8G还是 1.2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的1.2g天线跟gps还有2.4g接收机要远。

需要远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是GPS天线对天,2.4接收机天线对地,图传天线对地。这么看起来其实图传最容易干扰的倒是接收机了……这个才要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纠结是买空卖5.8G还是 1.2G

建筑物比较多的话,1.2g的比较好吧,绕障碍物能力比5.8g的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远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是GPS天线对天,2.4接收机天线对地,图传天线对地。这么看起来其实图传最容易干 ...

gps跟2.4g都干扰。。。理论上2倍波长以外就ok了。。。

网友:
不是有这个吗1.2G低通滤波器 就是有点贵120一个 不过我算过一笔账 (我也是纠结在 1.2 5.8之间)
是这样的 先说5.8的是不会对2.4干扰 但是 5.8你选多大功率的 200mw的350左右 500mw的600左右 1000mw的就更贵了
虽说1.2会干扰但是如果用上1.2滤波器 可以改善的话 一套1.2G800mw的才280元外加一个滤波器120元 一共才400块 是不是很划算
别且1.2G 都说比5.8 拐弯能力强 在障碍物多的情况下效果好 因为我是飞四旋翼的 不需要远距离 1-2公里满足 但需要图像稳定 所以很想入
1.2图传800mw+1.2滤波器

网友F(2013-06-18):
引用 网友B:
我固定翼和多轴都用1.2G图传,没遇到问题。之前都用2.4G控,现在多轴用72M控,都未干扰!

有2.4G控为什么又用72的啦 ?

网友:
我不知道 但是也回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2.4G控为什么又用72的啦 ?

因为机子都小1万了,不换个FUTABA的感觉不衬机子嘛!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因为机子都小1万了,不换个FUTABA的感觉不衬机子嘛!哈哈!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上2.4G 的遥控要上72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上2.4G 的遥控要上72 的

因为我还在玩固定翼FPV啦……回头可以用到固定翼FPV上就省个功放钱了嘛!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柏通的不是要求电压12v吗?怎么确保啊?3s是11.4-12.4吧?
还有,我的控是2.4g的。有没有用2.4g的控的用1. ...

我用2.4G控,1.2G图传。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还在玩固定翼FPV啦……回头可以用到固定翼FPV上就省个功放钱了嘛!呵呵

那样的话信号不是很不稳定吗 就算能达到4KM 但是信号容易被干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样的话信号不是很不稳定吗 就算能达到4KM 但是信号容易被干扰啊

现在玩FPV又有什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肯定不被干扰的呢?对吧?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玩FPV又有什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肯定不被干扰的呢?对吧?呵呵

那道也是但是我们不都是在能避免就避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道也是但是我们不都是在能避免就避免吗

基本上72M已经是最佳的了。从本身来讲不会有辐射到自己身体的危险,毕竟用功放增程什么的都对自己身体多少有伤害。另外72M也少有被干扰,除非你身边有人用和你同频的72M遥控器。反正大体就这样,如果要细说原因的话就太多了……呵呵!

网友(2014-10-23):
1.2g图传发射干扰GPS和2.4G的接收,我就碰到过这个问题,原来都放的太近了。后来把2.4放机子的前面了,图传放机子的下半部分了就没什么干扰了。出现干扰的症状是GPS定点漂移,遥控失控。还好不高没有炸鸡。

网友(2015-06-01):
4轴图传的放置

网友(2015-09-27):
引用 网友B:
我固定翼和多轴都用1.2G图传,没遇到问题。之前都用2.4G控,现在多轴用72M控,都未干扰!

为什么要用72的控,因为绕射吗。

网友G(2015-12-21):
用1.2G小心jingcha高粱请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