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咨询下 关于YS—X6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3-05-10):
请老鸟给解答下
关于 YS-x6 原来的和现在的 P板 在外观上怎么区别???
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怎样的区别  怎么去辨别是不是P版??
表示非常感激

网友A:
P版本 白底黑字,普通版本黑底白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版本 白底黑字,普通版本黑底白字

是不是版本 序列号 有木有区别  是有带P的字母

网友: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用户可检查自己手中的X6飞控是否是P版,在2012年11月以前的X6飞控可检查序列号是否带“-P”的标记区别,11月以后的可以检查普通版本的序列号标签是“黑底白字”,P版的序列号标签是“白底黑字”。用户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升级。

升级p版包含两个升级部分:
1.加速度计,从原来的1.7g行程,升级到5g行程,以增加抗震性;
2.内部减震结构,增加了更好的减震效果。

升级后的最明显区别,就是震动、晃动系数在大机架上会显著减小。

因此,升级P版是因为基于零度最近所做的减震方面的改进,以更适应大桨、大机架。

升级请将主控和imu寄回。小斯的原动力也可不升级,如果用户自己换了大桨而导致震动和晃动系数变大的,可以升级后使震动晃动系数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