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达人

楼主(2013-05-10):
如图是一个500W的无刷电动车中置电机 想知道这种电机怎么样可以去掉控制器.转把

或者说把控制器去掉加个别的其他东西 可以实现通电就转.
可以像普通直流电机一样 接电池就转.网上找了很久这方面的资料 也没找出个头绪 所以才来这里劳烦大家

网友: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把驱动装在电机上,转吧线短接不接行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网上找了很久 也没找出个头绪 所以才来这里劳烦大家

网友A:
好像转把可以用电位器代替,控制器就不要省了,用其他的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转把可以用电位器代替,控制器就不要省了,用其他的更贵

多谢回复

网友:
那个转把想当一个无极调速器吧。应该问题在于转把会回档吧。你换个好点的手动调节好一个速度。那样一通电就会转了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必须接驳控制器才能转动。

网友:
查下说明吧,控制器有个接口接5v直流电压,就是最大转速,不同的控制器,可能高低电平控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最佳性能就是原装的驱动器,别无他法了,那个霍尔元件到是能去掉的。

网友:
去掉控制器,加个别的东西当然可以了,可是那个别的的能东西叫电调,也就是你说的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佳性能就是原装的驱动器,别无他法了,那个霍尔元件到是能去掉的。

去掉霍尔元件,从有感变无感,效率低了,控制程序更复杂了,启动也更容易失败了。。。

网友:
你看着有些电机是两根线出来,其实那个控制器已经浇筑在电机的尾部了,所以控制器是省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掉霍尔元件,从有感变无感,效率低了,控制程序更复杂了,启动也更容易失败了。。。

请问那个转把的里面是什么原理,请教了。

网友D:
转把里面安装有磁铁和霍尔元件,转把转动磁铁离霍尔元件距离发生变化,霍尔元件输出电压发生改变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
控制器通过霍尔元件检测电机转子相位,从而控制输出。我个人觉得控制器给电机的不是稳定的直流电,而是一定频率的方波,通过油门手把调整脉冲宽度。结论是控制器不可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转把的里面是什么原理,请教了。

转把--换成10K的可变电阻也就是电位器就行了电位器两头接上5V和0V电源,,,抽头线就是速度控制线头,,,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转把的里面是什么原理,请教了。

里面就一个类似电位器一样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把里面安装有磁铁和霍尔元件,转把转动磁铁离霍尔元件距离发生变化,霍尔元件输出电压发生改变控制电机转 ...

霍尔元件不是电压源,不能输出电压。。。感应转把位置用电位器。。。

网友:
原理可以看这里
http://m.baidu.com/ssid=0/from=8 ... tIj2xNOLD6uyQ_-tddr
有感和无感的区别在于相位是靠霍尔元件检测还是用不工作的那一相线圈去检测。

网友E:
转把不能去掉吧,否则要改变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