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电机调速是改变电压,电流还是频率的?

楼主(2013-05-10):
如果不接接收机只用电调和电机能够实现调速吗?

网友:
应该是频率控制,但电调没有控制信号的话应该会不工作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同时控制电压和频率

网友A(2013-06-12):
“同时控制电压和频率”
控制电压:可以升高供电电压或改变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控制电压和频率”
控制电压:可以升高供电电压或改变占空比。

请教一下,控制电压是指控制哪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测试器听说可以控制电调。没实际测试过。谁试试

可以控制的!感觉比接收机更可靠!

网友:
改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