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A车床的法兰怎样拆下来

楼主(2013-05-10):
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看来是锈住了,直接就拧下来了  丝扣的啊

网友:
年代久远的话,有不想破坏主轴的话,车掉算了,否则风焊加热就能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锈住了,直接就拧下来了  丝扣的啊

丝扣是正扣还是反扣啊?用手拧不下来,得用啥工具?  77年的床子,保养得很好,无锈蚀,估计是润滑油渗入法兰丝扣,经年累月干涸之后,变成粘接剂。

网友:
我之前用方法是主轴后端轴承外的螺母都拧紧 然后做了个倒“F”的工具(法兰上有3个孔.角度各60度),主轴箱开关弄到慢档部分(PS:一般都是快档)  然后根据杠杆原理 慢慢使劲就弄下来了。千万别伤到主轴。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自紧法兰.上的太紧了 拆不下来。愁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扣是正扣还是反扣啊?用手拧不下来,得用啥工具?  77年的床子,保养得很好,无锈蚀,估计是润滑油渗入 ...

你人站在床前,往你怀你的方向是松动法兰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自紧法兰.上的太紧了 拆不下来。愁死了

谢谢你啊!呵呵。我有个办法不知可行否:用管钳子夹住主轴上的皮带轮,用你的倒F扳手拧这种自紧式法兰

网友:
我看过个老帖子,你看看有什么用得上的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538

网友(2023-10-17):
如果钳不住,跟着转,你在销钉孔里插了钉子或者螺丝别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