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6没有life 档,只有lipo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5-10):
听说用B6充A123必须life 档,是这样吗?

网友A:
在LIPO下面,有个充电电压,调节到3.2,就会显示LIFE了。。。

网友:
按选择见能看到的。

网友:
B6的充电器为什么就不能出个中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PO下面,有个充电电压,调节到3.2,就会显示LIFE了。。。

我的A123是4S1P的,到底应该用什么档位呢?NIMH是什么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