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是8轴,求电调电机配置。

楼主(2013-05-10):
准备是8轴,求电调电机配置,电调打算用好盈铂金40A,还是飞腾40安?电机求推荐,性价比高点的,谢谢

网友A:
八轴,电调可以用铂金30A,无需40A
电机,可以选恒力4830,但我选了双天5015

网友B:
电调首推   大江的  30A
电机如果是15寸桨就用  恒力的 4822-650KV

以上上 4S电池配置

如果想用6S的话,就用 好盈 40A+4822-320KV

网友:
好盈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轴,电调可以用铂金30A,无需40A
电机,可以选恒力4830,但我选了双天5015

好。多谢烧卖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首推   大江的  30A
电机如果是15寸桨就用  恒力的 4822-650KV

好。多谢。多谢

楼主:
不知道用蝎子4018的怎么样

楼主:
是蝎子4010

网友:
ls的是飞越大八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