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土造砂带机

楼主(2013-05-10):
还是水泵电机,折腾一下就成了砂带机。凑合着用,可以磨光圆柱表面,磨刀刃。砂带是宽的裁开的。上图

网友:
实用才是王道。

网友A:
又不能移动。磨面朝上不好磨吧

网友:
卧槽!
不错!
可以借鉴!

网友:
简单实用,可考虑升级
做成三角形结构的,立面用的频率更高,或者把机器立起来用。

网友B:
主要是那个木的轮,有创意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能移动。磨面朝上不好磨吧

能移动,随便什么桌子凳子椅子台子上一搁,就可以磨。我主要是磨刀和磨圆棒、钢管,两手拿着,圆棒钢管一边磨一边自己转动,打磨表面均匀光滑。

楼主:
底座是高密度板,不是固定在桌面上的,可以移动。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用弹性预紧的好

网友C:
砂帶下方建議增加一塊鐵板
這樣磨平面比較好磨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帶下方建議增加一塊鐵板
這樣磨平面比較好磨一點

您的建议非常好,磨平面的时候垫上铁板。

网友:
同上建议加平面支撑和沙袋张紧部分

网友:
挺实用的

网友:
这是要磨刀么?

网友:
木头轮挺有创意的。

网友:
木头主动轮,记住了 好办法材料好找

网友:
缺个靠山

网友:
两轴都用车床车下去一点比较好一些吧。(刚好和砂带吻上,略宽点)

网友D:
借鉴工厂产品,因地制宜,加靠山,加底板,加钢铁骨架,去掉木类,就是完美的,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临时应付。

网友E:
主要是手持工件打磨外圆,磨圆柱、钢管之类,加工速度挺快的。能买到的砂带是砂带机上用的宽幅的,2元一条,可以分成三条。虽然是木头底座,还真挺结实的,也不震动。人在这边,灰尘飞到电机一边,加上电机风扇的风吹,干活的时候人不遭灰尘污染,这点挺好。缺点是目前换砂带要拆下辊子这头的固定螺丝,安装砂带以后要调整防止跑偏。

网友F:
从动轴两支点应加上前后移动的手动微调,一方面调整砂带的松紧,一方面调整沙袋的跑偏,中间应能方便地伸进伸出垫板就更实用了.

网友G(2014-02-12):
最简砂带机,简单实用,顶你一下。

网友H(2015-02-19):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网友I:
老帖搜出来了,顶一下,还是老帖技术跟知识含量搞个

网友J:
方便,实用!工艺简单

网友K:
没有弹性预紧装置,要么松要么紧,容易废砂带

网友L:
不错 可以借鉴

网友M:
简单实用!

网友N:
实用简单

网友O(2025-01-08):
电机上的木头主动轮直径小,砂带转速会不够

网友P:
非常好,实用为主,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Q(2025-02-11):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那个木的轮,有创意顶
木轮成本低,制作也容易,就是寿命低一些。我原来用过电木做过皮带轮,用到现在十来年了也还能用。

网友R:
好办法,实用

网友S:
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