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7通接收的天线焊接,不胜感激

楼主(2013-05-11):
我两个天地飞7通接收的天线都坏了,在更换,不小心吧焊接的地方忘记了,这个线是怎么焊的?或者有7通的朋友打开一下拍个细节焊接照给我,不胜感激。 可能这个天线是不是两个焊脚的?可能被我搞糊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给你作个参照吧

网友:
打点热熔胶固定一下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
我的天地飞6 二代的 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作个参照吧

谢谢你的鼎力相助

网友(2013-06-22):
焊接電路這門功夫不是言語筆墨能夠傳授,就如航模操制技術一樣工多自然藝熟,LZ可試找來癈棄的小型電路先作練習,到能掌握技巧後自能成功。

网友(2013-11-23):
参观~~领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