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轴拖板

楼主(2013-05-11):
想D个迷你万能机,行程5*5*8左右,

下面这个三轴结构难度太大了,我的小机燕尾吧只能搞铝的,求同好一起做个或者现成的仍个过来

网友:
太小了。行程

网友:
朋友 我也是相中这样的机器样式了  可是不好做呀  想从宝儿买一十字丝杆滑台  不知怎么样

网友A:
宝儿有卖三轴拖板的,你搜搜。

网友:
需要个两轴的托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宝儿有卖三轴拖板的,你搜搜。

朋友  可以帮个忙吗 哦真的没有找到 告诉我哪里有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  可以帮个忙吗 哦真的没有找到 告诉我哪里有好吗

看站短,类似的有很多,你照着关键词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站短,类似的有很多,你照着关键词搜搜看。

i谢谢朋友了  你搜的这个和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
那就帮不上忙了,楼主的这种是定制的,那种拖板我也是搜其它东西的时候偶然看到的。

网友:
我有这么大的燕尾滑台 在交易区里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