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大小头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3-05-11):
小车窗最大能力60mm,10mm以下正常,超过这个直径卡盘处比尾巴总是大10丝,大约100mm长的轴,求有经验的兄弟解答

网友:
跟胸部一样,下垂?

网友:
尾座和床头部对中,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看看爪子是不是有磕碰 有磨损。。。。。。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可能是小床钢性问题,车小直径时没问题,大于10mm以上直径会发生此情况,试试车大直径时锁紧中托板。
还有打表看看是否大托板齿条存在左右上下偏差。如果齿条不平行,越往床头走大托板会被抬起。具体情况要看到才琢磨得出。

网友D:
不超直径 10MM ,长30OMM车出来就两头一样大?
这个已经很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