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襟翼角度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3-05-11):
最近入手了一架带襟翼的像真机,声明本人新手菜鸟,之前都是玩的4个通道的固定翼,现在这个有收放和襟翼,我想问问老鸟们,这个襟翼打开时与机翼形成的角度有什么讲究没有,什么位置合适呢。?

网友A:
如果你的控有三段开关就最好了,设置15,25,40这样的角度就差不多了,不要太大,不然会失速,两块襟翼的角度一定要一致,否则会翻滚

网友B:
襟翼在小于大约25度,增加的升力大于阻力,大于这个角度,增加的阻力大于升力。但随着襟翼角度增大,升力阻力都在增大。LZ可以按需调节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控有三段开关就最好了,设置15,25,40这样的角度就差不多了,不要太大,不然会失速,两块襟翼的角 ...

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在小于大约25度,增加的升力大于阻力,大于这个角度,增加的阻力大于升力。但随着襟翼角度增大,升力阻 ...

感谢,呵呵!

网友:
正好我也想了解,学习了。

网友:
用个旋钮通道吧,飞到天上一点点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