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401陀螺

楼主(2013-05-11):
国产G401陀螺设置'谁懂阿'我新手'我锁尾舵机是用辉胜20块钱的'不是数码舵机'

网友:
不是数码高速舵机的话把延时调大点试试

网友:
话可能不好听  但是个中肯的建议   :“两个都扔了” 即就是能飞你都不会飞爽的,直机尾巴上别省钱!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国产401里面就是颗配重的大螺母,就像买个硬盘拆开后里面是块板砖
建议两个都扔了,直接上FUTABA正品401或者520,舵机用FUTABA正品9257
直升机尾巴是最重要的,买好的设备省事省心,不用再为尾巴的问题烦心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我最有发言权,我自己现在用的就是这个85的国产山寨货。我配的银燕的模拟舵机,锁尾不理想,会缓慢旋转,大概20秒需要人工修正一次,用高速数码舵机情况会好一些,飞悬停和航线还是能用的,如果资金够的话,还是买正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