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NAZA M在姿态模式下怎样起飞

楼主(2013-05-11):
请问NAZA M在姿态模式下无GPS怎样起飞机,我开机后总是加油门一加好大,怎样慢慢加速啊?

网友A:
不用担心起飞,找个没人的地方起飞后把油门放一半的位置就会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起飞,找个没人的地方起飞后把油门放一半的位置就会定高的

这个很危险的,手动模式可以慢慢加速,姿态模式就不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找个空旷点的地方,起飞的时候利落点就行了,千万别在起飞的时候太肉,要不容易侧翻的

网友:
NAZA没GPS姿态起飞呢么吓人?

网友A:
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

感谢,好了,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