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款驱动器内部结构后傻眼了,无语中!

楼主(2013-05-11):
从小就喜欢拆东西,身边这款驱动器性能自然不用说,只是一直没有拆开来看看内部做工和结构原理。今天拆开一看傻眼了。驱动器也见过不少了,第一次见这样的驱动器,摆明了说这驱动器一般不会坏,但坏了也就不用修了。彻底无语了!

网友:
翻了个错误,保险管是不应该灌封的。不过看工艺还是可以,什么牌子的?

网友A:
怕人家山寨。

网友:
其实工业设计 这样灌胶也不见得就不好  这样可靠性要好得多

而且 工业设备 时间就是金钱  驱动器坏了肯定是整体换

网友:
也间接说明,成本真的太低了,什么都没有,卖那么老贵

网友:
生产商会做生意基本是一次性的产品,长做长有

网友:
这怕啥沥青封装就用微波炉,树脂封装就用解胶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网友:
灌封的一样解封山寨!见过摩托车点火器开发人员抄板过程,什么高低温环氧灌封、软灌封都有方法解决!

楼主:
山寨就不是了,小鬼子的驱动,做功不是一般囯产的能比的,多层结构,整体铝合金外壳,封胶上面甚至还好像留有通气孔,至于性能嘛,呵呵,不用介绍了。我只是出于diy纯粹玩家的角度对它这样的封装感到无语。至于工业上来说,就如上面有的朋友所说的一样,自然有它的道理,而对与我们玩家来说又显得太过专业了。

网友B:
就怕你这样的充满好奇心的,所以采用这样的措施,你傻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你这样的充满好奇心的,所以采用这样的措施,你傻眼了吧

傻眼倒不会,灌的是软胶,不是硬胶,真要抄的话也是很容易弄的。灌这胶我估计主要是为了防潮,防尘,防震。而不是怕人山寨。傻眼是因为这种专业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网友:
估计是使用在恶劣环境下的。。

网友:
这个防水性能肯定不错。

网友:
这个灌的是硅胶,防潮防短路,好抠

网友:
从使用这种驱动器的设备的角度看,这样做很好,要的是可靠性,坏了直接换新,不考虑修复,因为停机停产损失很大。
关键设备,如机上用三只驱动器,备件库中至少有五只经过老化上机试运行过的备件。
进口连续工作的设备,主控板双份,运行几小时,转换一次,万一其中一块坏了,可拔下插上新板而不影响运行。

网友:
其实这个生产厂商比较负责而已。
一般生产场地铁屑粉尘飞扬,电路大部分会积灰容易产生故障。厂家这样做减小了因粉尘引起故障的概率。

网友:
这是非常对产品和用户都负责的做法了。应该表扬不应该无语。

网友:
灌胶了可以在恶劣环境下长期工作,潮湿,腐蚀,碎屑都不怕,当然前提还要接插件有镀层的。

网友:
这种驱动我也有几个,体积小,性能不错

网友:
一看就看出是小日的乐兹驱动,并且还是大电流的那种,不错

网友:
基本不用修,直接换

网友:
DIY还是很难接触这么高档的玩意啊...要是在废品站发现的话... 还能拿回来修复一下 ...

网友:
到固化了,怕人山寨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就不是了,小鬼子的驱动,做功不是一般囯产的能比的,多层结构,整体铝合金外壳,封胶上面甚至还好像留 ...

这是鬼子驱动?

网友:
修还是能修就是麻烦恼

网友:
防水防尘负责任的做法,我在自制电路版时调试都会刷上一层松香作保护。

网友:
看似树脂真空灌封的。

网友:
就是为了防潮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人家山寨。

人家想山寨 不难啊   用热风枪把胶吹走就可以了   这是厂家明显要你买新的旧的就修了

网友:
连保险丝都灌进去了, 应该是为了应对恶劣环境下使用吧

至少说明,厂家对于自己产品的散热 毫无鸭梨

网友:
防潮,防尘,防震。这个生产厂商很负责。重质量。重信誉。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眼倒不会,灌的是软胶,不是硬胶,真要抄的话也是很容易弄的。灌这胶我估计主要是为了防潮,防尘,防震 ...

"防潮,防尘,防震 " 这是正解,外加防偷-窥

网友:
见过两种灌胶的电路板,一种是洗衣机的电路板,另一种是燃气灶的电子打火器的PCB板,主要都是防水、防潮、防高压漏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