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飞控和油门行程

楼主(2013-05-11):
新人刷了MWC 2.2的固件后遇到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我的配置:MWC飞控+9DOF
              好盈20A电调
              xxd2212/1000KV电机
              天地飞6A

问题:
1、油门行程只能连接到接收机上校准吗?我连接到飞控上无法校准正常吗?
2、在接收机上校准后推油门四个电机同时启动 但是连接飞控后电机就无法同步启动了而且转速有高有低,个别电机速度还会慢慢下降 是飞控的原因吗?
3、实际飞行时,打完方向 方向杆回中后四轴还是会往那个方向飞(不是乱飘是往打的方向飞),往相反的方向拉才能回来 不断的调整摇杆才能稳定下来 比如往左打方向四轴往左飞,方向杆回中后四轴还是往左飞,必须往右不断修正才能停止往左飞,其它方向也是这样,我刚接触四轴 大家的四轴都是这样吗?
4、下图在GUI中往左打方向 左边两个电机转速下降右面两个电机转速升高,方向杆回中左面电机还是低右面还是很高,往右、往前、往后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A:
1、油门行程只能连接到接收机上校准吗?我连接到飞控上无法校准正常吗?
  答:可以用飞控板校准,这是就不需要遥控器了,记得校准时一定卸下浆,把config里面的#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开启,然后重新接电池,有一声响就好了,然后关闭那个,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2、在接收机上校准后推油门四个电机同时启动 但是连接飞控后电机就无法同步启动了而且转速有高有低,个别电机速度还会慢慢下降 是飞控的原因吗?
答:正常都有这个原因,不过费气力啊以后一般就正常了。

3、实际飞行时,打完方向 方向杆回中后四轴还是会往那个方向飞(不是乱飘是往打的方向飞),往相反的方向拉才能回来 不断的调整摇杆才能稳定下来 比如往左打方向四轴往左飞,方向杆回中后四轴还是往左飞,必须往右不断修正才能停止往左飞,其它方向也是这样,我刚接触四轴 大家的四轴都是这样吗?
答:这个可能是你的PID没有调好,可能是P太小了,或者D太大了。

4、下图在GUI中往左打方向 左边两个电机转速下降右面两个电机转速升高,方向杆回中左面电机还是低右面还是很高,往右、往前、往后都是这个样子
答:起飞后应该就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门行程只能连接到接收机上校准吗?我连接到飞控上无法校准正常吗?
  答:可以用飞控板校准,这是 ...

P和I的数字越小值就越大对吗?
开启#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后,接上电池是用遥控校准吗?还是自动就校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和I的数字越小值就越大对吗?
开启#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后,接上电池是用遥控校准吗?还是自 ...

自动。就不需要遥控器了。

关于PID不是几句的事,论坛搜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就不需要遥控器了。

关于PID不是几句的事,论坛搜索吧。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你问得很复杂,我简单的告诉你
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3%CD%C3%C5%2BMWC
2. 若差的不多,升空后就会平衡了
3. 惯性
4. 同2

网友B:
新手求问,这个软件在哪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求问,这个软件在哪下载啊?

下载地址: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downloads/lis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地址: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downloads/list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