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飞NAZA-M炸了两次,大家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1):
今天飞了两块电池,炸了两次,还有一块电池还没用,就回来了。炸机过程是这样的,通电,等待搜星,搜星结束后打开GPS模式闪绿灯,起飞了,很正常。一直都是悬停飞的,离地2米左右,偶尔来点小航线,电池飞过半后切换回姿态模式,飞到树下悬停着,突然油门自己加大,一下子串到树上了,自己反应快,立即把油门减油门到零,电机停了,掉下来,掉到绿化带上,什么都没坏,就脚架掉了出来,装回去,原地满血复活。看电池电压,单片电池电压3.7几伏,报警器没报警,因为我是设置3.6V才响的。炸了一次,心里有点慌慌的了。但看到机机原地满血复活,还是给它装上新充满的电池。第一次是手一直放在油门摇杆上的,以为自己不小心加大油门的。第二快电池很快就搜星完成起飞了,起飞也很正常,但是炸机却比第一快电池来的快,GPS模式下悬停没多久就油门自己加大,串到7到8米的时候,马上把油门减到零,电机停了就掉下来了,掉落期间,尝试推油门的时候电机还可以转,但是高度太低了,救不了了。第二次下,不是炸到绿化带了,而是直接炸到水泥地上,幸运的是,这次炸什么都没有坏,只是螺旋桨擦烂一点点,也算是原地满血复活了,但是不敢再飞了,确确实实是油门自己加大的,因为这次悬停我是单手拿着控只操作升降和副翼来稍微调整漂移。此帖发出来,没有品牌产品歧视,也没有任何语言攻击,只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NAZA-M升级3.1固件出现和我一样的问题没有?这种问题是固件的原因吗?有就说出来,去改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顺便晒一下自己的配置,
XA650机架。
恒力源4822KV390。
1147碳尼龙桨,
ZIPPY 6S 5000毫安电池,
JR DSX7遥控,
NAZA-M全套,升级3.1固件,升级后已做过油门校准,高级校准。
总重1900多克,
飞行时间20分钟,大部分飞行时间为悬停,3.6V报警马上降落。

网友A:
为什么油门要降到0呢。感觉啥时候也不能给油门降到0.没有动力怎么也控制不了。

网友B:
大多看到掉高 今天看到自动升高 怕怕

网友:
来点鸡鸡照片看下呢

楼主:

这是今天飞的时候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看到掉高 今天看到自动升高 怕怕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是升级了V2程序以后才这样的  原来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油门要降到0呢。感觉啥时候也不能给油门降到0.没有动力怎么也控制不了。

升上去的油门很猛,慌了就把油门收到底。

网友C:
LZ我的也是往上窜 能窜 4 5米就恢复了  咱俩相同的遥控  DSX7  我怀疑是遥控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的也是往上窜 能窜 4 5米就恢复了  咱俩相同的遥控  DSX7  我怀疑是遥控电压低

你的是不是串上去的油门很大呢?我的遥控器电池是刚充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不是串上去的油门很大呢?我的遥控器电池是刚充满的。

是的 手动推油门都没那么快的上窜  我昨天飞还有呢 就是没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手动推油门都没那么快的上窜  我昨天飞还有呢 就是没炸鸡

哈哈,这你都没炸。厉害,我是看到串了上去赶紧收油门,还好油门能减下来,否则就去见太阳公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手动推油门都没那么快的上窜  我昨天飞还有呢 就是没炸鸡

这新固件暂时先不用了,还是换回旧固件好一点,我之前用旧固件都没有这问题,还有我不太怀疑是遥控器的问题哦,因为还可以控制,如果是遥控器的问题那就是失控了,飞控做失控保护。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遥控2.4G版的压根就没有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你都没炸。厉害,我是看到串了上去赶紧收油门,还好油门能减下来,否则就去见太阳公公了。

它不是一直增大油门 大约上窜 4 5米就恢复了  我是刚上窜就立即减小油门一点就恢复 不用拉到底  所以没炸过    还有就是V1 V2都有这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新固件暂时先不用了,还是换回旧固件好一点,我之前用旧固件都没有这问题,还有我不太怀疑是遥控器的问 ...

有失控保护 是你不会设置 前提要用原厂接收  721 921 之类的 6100不能设置

网友:
准备升级,过来看看。。。

网友:
我们偏开楼主的自身原因和硬件原因,更新主控系统这活还是得等等~毕竟DJI也不会没测试就发布升级程序,但是你也别指望人DJI会试验到没有任何问题,很多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消费者来发现的,所以还是淡定点,等到改修改的问题都解决了,在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失控保护 是你不会设置 前提要用原厂接收  721 921 之类的 6100不能设置

V1我倒是没遇到过往上串的问题,升级V2就有这问题了,还有我的接收机是721的原装接收机,我看说明书说只有PCM版的能设置失控保护,这2.4G的你会设置失控保护么?请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V1我倒是没遇到过往上串的问题,升级V2就有这问题了,还有我的接收机是721的原装接收机,我看说明书说只有 ...

721的失控保护是在遥控与接收机对频的时候设置的  步骤 1插对频线,接收上电 灯闪 2拔下对频线 灯闪  3按住遥控背后的对频按钮开机  等接收机灯常亮对频成功  失控保护的各个开关位置和油门位置在开控之前放好不动  对频完了 失控保护就设置上了  这是增强型失控保护  还有一种是普通型失控保护 只能设置油门位置的 就是等都对完频在拔下对频线就是普通型的   NAZA的失控保护我是油门中立点位置下一格 开关在失控保护位置上  设置好后 在把开关的失控保护位置调整到GPS处   这样就OK了
油门上窜的情况在我昨天白天把所有香蕉头都去掉后的4个起落没有出现 但是在昨天晚上飞的3个起落中  后两个起落再次多次出现   多的时候一个起落能上窜3  4次  每次上窜的高度我速度都一样  现在都不敢在室内飞  之前有一次在室内飞直接顶到房顶  吓死我了  但是都没有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1的失控保护是在遥控与接收机对频的时候设置的  步骤 1插对频线,接收上电 灯闪 2拔下对频线 灯闪  3按 ...

谢谢了,怎么之前没听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的。这NAZA确实是不能在室内飞。

网友D:
可能是有风,自己下降了,没风又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有风,自己下降了,没风又上去了
不不不,绝对不是风的问题,你要是看到的话就不会相信是风的问题了。这问题好比你飞机机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偷偷的一下子把你的机机油门加到最大一样,够刺激吧。呵呵,就是不知道有多少飞NAZA的出现过我这样的问题。打算刷回旧版本了,之前用旧版本的都没事。

网友E:
围观 难道是气压计 问题?

网友F:
快来个高手给看看。。

网友G:
NAZA V1我是有遇見切入自返降落…但它沒有自返降落,直接像飛碟左邊右邊快速移動…最後就掉下來…無解

网友H:
我的直接翻侧炸掉了

网友I:
看不出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