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四号升级TK22 新增图片几张 测试视频一个

楼主(2013-05-11):
本人新手,一直潜水,潜的很深啊,之前一直玩小四通的直机,后来看了《少女与战车》,好吧,入坑...于4月初买的小黄4,对它咱没啥要求,基本所有补件都没有,就是原版的尼龙齿轮,380的电机,塑料的履带和驱动轮,诱导轮...也算玩的高兴,不过问题来了,恒龙的那个质量咱是不敢恭维,遥控器我就换了两个...原来的遥控器是遥控距离过短,买来不知道,换过原装的电调,换过中放板,最后换了个控,好吧,问题解决了,但是他妹的,有一天打开遥控器想着紧一紧螺丝,电源的插头竟然被我拔掉了,插头是连着板子的金属触片掉的,板子废了...一怒之下,买了TK22和天6,准备改装...
其实一直想改,一是本人很懒,不爱动啊...二是确实很贵啊亲...好吧,废话过多了,上几张图,控还没到,Tk22先到了,装车过程很顺利,但是我估计控到了之后才是折腾的开始,对什么通道什么的很迷糊...对此,感谢一下上帝大哥送的小音箱,看起来质量很好,Tk22的板子也是,坛子里用这电调的看来很少啊...其实如果你想要声组和电调一起,而且体积很小,那还是首选Tk啊...当然没人追求不一样,但TK对于我这类懒人来说,非常好...以上...
-------------------------------------------------------------------------------------------------------------------------------------------------------------
xi
原来tk要用原来恒龙的BB蛋炮和实现炮塔自由上下是需要改电路的,按照网站说明书已成功,啦啦啦

网友A:
这么快就装好了。。说明书好像还没发你

战车上的少女不错哦,太Q了

网友B:
这么快就装好了?!我惭愧之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装好了。。说明书好像还没发你

战车上的少女不错哦,太Q了

上帝哥偏心~!别人都发说明书,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装好了。。说明书好像还没发你

战车上的少女不错哦,太Q了

嘿嘿,我是按照原装电调上的通道数安装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就装好了?!我惭愧之极……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按照原装电调上通道的数字和TK板子上的通道数字安装的,控还没到货,所以不知道安装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装好了。。说明书好像还没发你

战车上的少女不错哦,太Q了

上帝大哥,说明书是啥?电子版的?我很需要啊,晚上再去麻烦你要吧,可以不

网友C:
板子连接线都给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连接线都给配了吗

我的这个没有,可能是第一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连接线都给配了吗

他的是恒龙的,原插头就能用的,所以不用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帝哥偏心~!别人都发说明书,我没有~

说明书都在网站上了。。。没有实物说明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按照原装电调上通道的数字和TK板子上的通道数字安装的,控还没到货,所以不知道 ...

恩,用原HL的线直接插上就行了
说明书在网站上,晚上发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都在网站上了。。。没有实物说明书的

呵呵,开玩笑而已。

网友D:
坦克 来电涂装或者做旧会还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坦克 来电涂装或者做旧会还看很多

嘿嘿,每个人喜好不同嘛,我比较喜欢新新的感觉,就让它自然旧吧,哈哈

网友E(2014-05-07):
楼主能加个QQ不??我也打算换个声组什么的。看了你的图我这个新手也看不明白。天地飞6的接收机就只用接TK主板给的那四根线就可以实现那么多功能了吗??比如开车灯什么的

楼主(2014-10-10):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加个QQ不??我也打算换个声组什么的。看了你的图我这个新手也看不明白。天地飞6的接收机就只用接TK ...

是的,就4个线连接板子和接收机,顺序什么的是自己试出来的,录视频是用的天6,现在换了d7e刷机版,因为也玩小电直,后来买的ds2的接收机,测试也正常

网友:
TK22能用原厂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