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升級一問

楼主(2013-05-11):
請問一下小白連上電腦, 系統會要求您更新了.  更新後是不是還要導入PHANTOM調參默認配置參數

网友A:
如果你感觉原来的感度配置还可以,我认为不用。因为这次升级针对精灵的调整不是很大。到飞场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感觉原来的感度配置还可以,我认为不用。因为这次升级针对精灵的调整不是很大。到飞场试试再说。

感謝 你的回覆 謝謝

网友:
我的还没升级呢。升级不来达  。。还调试好麻烦
。升级有什么好处?

网友:
已经升级过了,做了一次高级校准和遥控器校准,其他一切正常。
今天下午飞,除了起飞有点“半自动”的感觉以外,感觉比之前稍微稳一点

网友:
我的也升级了,已飞六块电池,各种性能都测试了一下,感觉还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比以前是要稳些,起飞要60%油门,非常平稳,我只做了高级校准,基础校准软件评估不需要就没做,遥控器我在软件里看都在中位,没有偏差,也没做,现在操控起来也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