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11):
昨天借同事玩mcpx,结果被炸坏了,表现先为可以正常对频,但是不锁尾,尾电机一阵一阵的抽,排除了尾电机的问题,仔细观察主板上的蓝色灯,每次抽的时候都会闪,频率和尾巴抽的一样,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操作时主电机和尾电机都不转了,蓝灯快闪,大概每秒闪两次,但是舵机可以正常操作,再后来就是快闪,很快那种,电机舵机都没反映了,大家帮帮忙,看看是怎么了

网友A:
检查电池插头是否接触良好,很可能因为炸鸡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插头是否接触良好,很可能因为炸鸡导致接触不良。。

谢谢提醒,电源线重新焊过了,问题依旧啊

网友:
我也那样。是有电阻松了。

网友:
主板后面的天线还在不

楼主:
天线在的,最后发现居然是有一个电池接头坏了,换了其他电池就可以,但是还是发现尾电机输出过猛,锁不住尾,原来也没有这种情况,奇怪了

网友:
插电尾电机就转的话,大概是板子上尾mos烧了
漆包线短路容易烧尾m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