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能不能添加超声波?

楼主(2013-05-11):
如题,
能不能添加超声波?
能添加什么型号的超声波?
超声波如何和飞空连接?(接线)
是不是还要在config里修改代码 如何修改?
新手,问题有点多,在论坛里搜索也没有好的答案,希望有添加成功的帮我解答,谢谢!
我的飞控是老乔MWC飞控+9DOF传感器的
借用的图片

网友A:
看来就我顶你吧,可是使用串口超声波和i2c超声波。串口的国内有us-100,还有urm37。i2c可以使用进口的sr02,sr08等,但价格很高,国内广东有一家也在造i2c超声波。没有现成的,想加超声波,要么需要大把的钱买进口i2c超声波,要么自己会改代码。

网友:
不懂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就我顶你吧,可是使用串口超声波和i2c超声波。串口的国内有us-100,还有urm37。i2c可以使用进口的sr02, ...

hc-sr04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c-sr04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需要芯片等待并且采集高电平的长度,对程序运行影响很大。你买个串口超声波就可以了,一个在15左右,us-100。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tinygps那种方案,再在外面加一个mini,mini上面连接gps和sr04,这样就不会影响主程序运行了,不过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因为需要芯片等待并且采集高电平的长度,对程序运行影响很大。你买个串口超声波就可以了,一个在 ...

谢谢你的回答us-100直接连接到飞控上就可以了吗?还要在config修改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就我顶你吧,可是使用串口超声波和i2c超声波。串口的国内有us-100,还有urm37。i2c可以使用进口的sr02, ...

你好,我有一个US100,飞控板是CRIUS AIOP V1.0 我连了好几次好像不起作用,肯定是连接不对,能告诉我如何连吗,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us-100直接连接到飞控上就可以了吗?还要在config修改什么吗?

你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910&highlight=mwc%2B%B3%AC%C9%F9%B2%A8

有人做过了,需要改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一个US100,飞控板是CRIUS AIOP V1.0 我连了好几次好像不起作用,肯定是连接不对,能告诉我如何 ...

us-100是需要修改源代码的,mwc不支持串口超声波,都是i2c的传感器。

有人做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910&highlight=mwc%2B%B3%AC%C9%F9%B2%A8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100是需要修改源代码的,mwc不支持串口超声波,都是i2c的传感器。

有人做过http://bbs.5imx.com/bb ...

那个贴子看过,看不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因为需要芯片等待并且采集高电平的长度,对程序运行影响很大。你买个串口超声波就可以了,一个在 ...

线路怎么连接法?要开启什么选项?声纳跳线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