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四轴从奴隶到将军!!!

楼主(2013-05-11):
自己收的散件自己组装自己调试!!终于我心爱的四轴成功起飞!!很稳的!高兴地不得了!!!

网友A:
造型挺夸张的,头上两根辫子是接收天线?兔子调稳不容易

网友:
電機kv多少?槳多大?

网友:
可惜没视频

网友:
貌似你的四轴脚架好像装错了呢,其不到减震效果吧?

网友:
感谢大大分享,
持续关注中!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造型挺夸张的,头上两根辫子是接收天线?兔子调稳不容易

错,兔子稳太容易了,经过我手装过4块兔子一代,三新一个二手,我自己做的机架,X4,米6,Y6,米8,都是默认参数飞,太稳,我同学的naza定点都没我的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造型挺夸张的,头上两根辫子是接收天线?兔子调稳不容易

我的兔子从没调过参数,直接用默认,爽飞。

网友:
造型不错,我的兔子默认就很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兔子从没调过参数,直接用默认,爽飞。

爽飞没问题,可就是不稳,上蹿下跳,左右乱飘

网友(2014-01-24):
引用 网友B:
错,兔子稳太容易了,经过我手装过4块兔子一代,三新一个二手,我自己做的机架,X4,米6,Y6,米8,都是默 ...

额,求教,该怎么调呢?我600轴距的四轴,全套起飞重量1.6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