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DS410M和415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11):
亚托DS410M和415M有什么区别!那种好?410M价格为什么比415M贵?谢谢

网友:
性能不好的不一定不贵 ,性能好的就一定贵咯

网友A:
区别就是410虚伪大。415不仅虚位大还卡。手拉舵机臂都拉不动。一分价钱一分货永远是真理

楼主:
看到谢谢4楼

网友:
换个花样骗钱   千万不要是真的

网友:
520也比525贵,比较外观前者好得多

网友:
410M比新的好用点·

网友:
看参数410M 1.8kg,415M 2.2kg

网友:
舵机齿轮和舵机差不多贵的舵机,扫个齿就蛋疼了~~

网友:
价格不一样了!

网友(2013-12-25):
学习了,kst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410虚伪大。415不仅虚位大还卡。手拉舵机臂都拉不动。一分价钱一分货永远是真理

卧槽!还能这样,如果真如此,厂家不是作死吗……

请问510与515,520与525也有此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