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两个玩意 ,大家看看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5-11):
今天做了两个玩意 ,大家看看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尼龙锤。敲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锤。敲蛋的?

和铁棒是配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冲子?

不对!!!!!!!!!!!!!!

网友:
打戒指,整形用

网友:
铁棒套戒指,塑料锤敲戒指。

网友:
拆装用的!比如装轴承!拆零件!怕伤着!

楼主:
6楼 7楼回答正确

网友C:
请问美国戒指的4号 是国内的多少号?

网友:
粗铁棒,小塑料锤,能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美国戒指的4号 是国内的多少号?

什么是手寸。戒指指圈大小的标准,称为手寸。现代的手寸是以号来表示的,东方人的手寸范围在8号~28号之间。
  常识:在按手寸选购戒指时,夏天以戴上戒指后稍紧为宜,冬天则以戴上后可左右转但又不脱落为宜。在戴戒指时,要是觉得太松,可在戒指的指轮内绕上几圈红线或丝线,要是觉得太紧,可以在手指上涂点肥皂液,这样就能顺利地戴上脱下了。

号数(港码)    直径(mm)         周长(mm)
7--------------14.8--------------47
8--------------15.4--------------48
9--------------15.5--------------49
10-------------15.8--------------50
11-------------16.2--------------51
12-------------16.5--------------52
13-------------16.8--------------53
14-------------17.2--------------54
15-------------17.5--------------55
16-------------17.8--------------56
17-------------18.2--------------57
18-------------18.4--------------58
19-------------18.8--------------59
20-------------19.0--------------60
21-------------19.4--------------61
22-------------19.7--------------62
23-------------20.0--------------63
24-------------20.3--------------64

以上为钢尺的标准

注:
1.请不要用线绳绕手指去量戒指号数。那样极不准确。相差很大。根本就没有用。建议还是到当地饰品店里面确定一下自己所带戒指的号数再购买!
2.一般戒指戴于食指、中指或无名指上,大部分女生佩带的戒指号数为10-15号,其中12号、13号的较多;大部分男生佩带的戒指号数为17-22号,其中18-20号的较多

网友D:
锤子是刀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锤子是刀削的吗

铣的 有了微进给 方便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