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分辨真假OSG丝锥办法

楼主(2013-05-11):
去市场买了OSG的丝锥2支,价格比一般的贵3,4倍。但是看了看,还是无法分辨出真假。附上大图,求坛友们一起来分辨。主要疑问如下:YAMAWA的丝锥的后面方的地方是磨的,很漂亮,而OSG的看上去是铣刀铣的。其次是商标的印法对不对,和YAMAWA的比,OSG的丝锥部分都非常光亮,磨的很好。
请大家看看,帮忙鉴别一下。特别是手里有OSG丝锥的达人

网友A: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 别太在意真假 好用就行,这两年跟学校的总务出去采购器材 很多工具刀具老板不和你说真假的话 常人还真分不出李逵还是李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很多李鬼确实比很多国产名牌正品还好用 不会比真品差到哪里去。

网友B:
不是高性能自动攻丝,感觉没必要用这么贵丝锥,尤其手动的,一定要用直槽的

网友C:
真货,osg的就这样。 yamawa的纹路也是这样的。不过就是浅了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高性能自动攻丝,感觉没必要用这么贵丝锥,尤其手动的,一定要用直槽的

如果是攻盲孔。你也是用直槽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攻盲孔。你也是用直槽的么?

手动当然直槽啦,不容易断,断了也容易电火花打掉,螺旋的就惨了容易断不好打

网友:
进口丝锥买二手的
货源要大量的
这样应该是工厂里淘汰下来的
应该是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货,osg的就这样。 yamawa的纹路也是这样的。不过就是浅了些。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解答,你的意思是刃口部分的纹路是正确的,而YAMAWA的纹路稍微更细腻一些。OSG看上去很接近,比YAMAWA稍微粗了一点点纹路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 别太在意真假 好用就行,这两年跟学校的总务出去采购器材 很多工具刀具老板不和你说真假 ...

假的OSG和真品可以做的一模一样吗?那这样的话,还如何分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的OSG和真品可以做的一模一样吗?那这样的话,还如何分辨啊

osg的丝锥只见过但是没用过,我是富士的粉丝,真假富士还真不好分啦,钻头我们用的sus,也是真假难分,现在是和店老板熟了,买的时候他会和我们说哪些真哪些假让我们自己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sg的丝锥只见过但是没用过,我是富士的粉丝,真假富士还真不好分啦,钻头我们用的sus,也是真假 ...

还有富士的丝锥?

sus钻头也有假冒?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富士的丝锥?

sus钻头也有假冒?

下周等我回学校找下给你看看高仿的富士丝锥和sus的钻头,但是性能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周等我回学校找下给你看看高仿的富士丝锥和sus的钻头,但是性能真不差

很期待展示一下,让我们也学些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富士的丝锥?

sus钻头也有假冒?

查了一下
富士是沒生產螺絲攻這個項目

sus在大陸假的有很多
以前模具廠裏就買到整盤121支假貨
非常脆,易崩易斷
仔細看了一下
英文是"sus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
富士是沒生產螺絲攻這個項目

蒋大是指淘宝上卖的台湾“苏氏”钻头吧。
我买过几根,质量确实不错,不过价格高。以后再买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高性能自动攻丝,感觉没必要用这么贵丝锥,尤其手动的,一定要用直槽的

直槽和螺旋是分别用于通孔和盲孔的,不是按手用和机用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当然直槽啦,不容易断,断了也容易电火花打掉,螺旋的就惨了容易断不好打

你好像正好说反了,直槽的是切刃都在一条线上,切入阻力大。碎屑不容易排除。容易堵孔折断丝锥
   螺旋的是切刃依次切入,切入阻力小。碎屑可以向上或者向下排除。不易折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解答,你的意思是刃口部分的纹路是正确的,而YAMAWA的纹路稍微更细腻一些。OSG看上去很接 ...

我说的刀柄部分的横向纹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像正好说反了,直槽的是切刃都在一条线上,切入阻力大。碎屑不容易排除。容易堵孔折断丝锥
   螺旋的 ...

切削阻力小,不代表耐折,手动攻丝,很容易歪断,直槽的攻丝,多回几下,好用

网友:
没有好的机器来机动攻丝,用好丝锥纯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削阻力小,不代表耐折,手动攻丝,很容易歪断,直槽的攻丝,多回几下,好用

只是说阻力小了,不易折断。直槽的是容屑,切入后不好回转,容易卡住。

网友:
自打用过这种螺旋丝锥,其他丝锥一概不用啦。
也拍了几张给楼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