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抗风视频

楼主(2013-05-11):
配置,好赢铂金30A,朗宇3508电机580KV,1555宽浆。XA650改机架到700轴距。
上次的视频,没找到参照物,而且上次飞行时机子比较抽风,这次远处有烟做参照了,并且检查机子完毕,而且飞控还是用默认起飞。相对好过上一次的表现。请大神指点一下,我还要做什么优化?

网友:
风不小呀,定点很稳!

网友A: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零度X4飞控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种风不能说明什么,要那种风向随时变化那种才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种风不能说明什么,要那种风向随时变化那种才算厉害

你说龙卷风吗?哈哈哈哈!那种风我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种风不能说明什么,要那种风向随时变化那种才算厉害

哥们你说的太对了,我今天飞,阵风X4嗷嗷白灯,赶紧降落,阵风5-7级 什么也飞不了,风大感觉就是飘,控制手感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说的太对了,我今天飞,阵风X4嗷嗷白灯,赶紧降落,阵风5-7级 什么也飞不了,风大感觉就是飘,控制 ...

都是经验只谈啊,哈哈

网友:
升级最新固件20130420就稳定了。

大部分白灯的,都是航向没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