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求救!汽油发动机,突然……

楼主(2013-05-11):
求救!先谢谢啊!26cc汽油
发动机
,前一段时间完成磨合,今天正常运转,正常熄火后油箱加了点油,再启动时,第四下拉不动了,启动绳只能拉出7厘米,正常弹回去,来回就7厘米,7厘米以上就完全拉不出来了,去掉火花塞也不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手拉绳部分的故障呢,还是缸体部分的问题呢?应该是一点点故障因素都没有啊,因为几分钟之前还好好的。发动机又没有过热。求救!求救!

网友A:
沙发~围观,目测拆了拉手检查

网友B:
不好判断,还是拆下手拉检查

网友:
拉缸了吧?

网友C:
要么断轴 要么手拉坏了

网友D:
看来有麻烦了

网友E:
拆手拉吧,但愿是手拉的问题了

网友F:
这事情我买新车的时候也遇到过,手拉绳如果坏了,一眼就能认出来。拉缸可能性小,新车,外加刚刚磨合。
我那时候就直接就把汽油加机油往气缸里面倒一些,目的就在于洗洗吧。呵呵,后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