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狗suptig航拍选720P 60FPS还是1080P 30FPS效果好?

楼主(2013-05-11):
     小弟入手了一台山狗,由于之前没用过,也懒得去试各个拍摄模式,想问哈各位用过山狗的朋友,你们一般用什么模式拍的?     720P 60FPS和30FPS 差别大吗?    1080P 30FPS 和720P 60FPS差别大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反正GOPRO上1080P30绝对比720P60要清楚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GOPRO上1080P30绝对比720P60要清楚的多~

那前提是你拍摄的位置不能移动,就是固定形式的拍摄,如果你安装到移动的物体上去拍摄景色,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前提是你拍摄的位置不能移动,就是固定形式的拍摄,如果你安装到移动的物体上去拍摄景色,那就不好说了 ...

经过试验!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1080P30帧还是效果好!

网友:
我也试了1080p的确实要比720的好。

网友:
1080P30 清晰度好,角度小,容易果冻
720P60  角度大,不容易果冻

网友(2013-08-06):
应该是1080的好些

网友:
6楼说的对,山狗的180我总觉得是插值的,我一直用720P 60F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