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客服请进。这样装飞控,有干扰吗

楼主(2013-05-11):
如图,飞控两边是电调电源线,
有研究表示这样安装会干扰飞控吗?
如果会干扰,那么我该怎么布局。谢谢。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分电板

为啥呢

网友B:
楼主左边那堆电源线要小心,焊接温度不够,冷焊,很容易脱落。建议补焊。好的焊点应该是圆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左边那堆电源线要小心,焊接温度不够,冷焊,很容易脱落。建议补焊。好的焊点应该是圆滑的

正解!!!这样的焊接肯定有虚的地方,不一定啥时候就会脱开!!!

网友:
焊工一般 鉴定完毕

楼主:
NND 50W烙铁放上去,锡就是不熔,玩烙铁也玩十多年了啊。

网友:
锡含铅量太高了

网友(2013-07-04):
烙电不行呀,要不就是焊接功力不行,这样很容易脱焊的,飞都飞不稳当啦。
你买得起NAZA都不用上个好的集线器呢?上飞越的4合1或6合1吧,但记着不要用螺丝固定,要用热缩管包好,用塑胶扎带固定就好;如果真要用你这种集线板,最好加铝箔带粘好,再用透明胶覆盖好做好屏蔽干扰和绝缘就行。
也可以换好盈的4合1电调,可以省事不少,我就是用蝗虫架+好盈的4合1电调+银燕MT2213/935KV电机+玉兔2飞控+GPS的,还在4合1电调上加了散热片+铝箔带,还加了450直机的组件脚架,稳飞,就是玉兔的定高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