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穷人osd使用,求助各位大神了

楼主(2013-05-11):
小弟,没事搞了一个穷人remzibi osd,在电脑上面刷机成功了,也可以看到固件版本,在电脑上面也能和osd进行数据传输。为什么一接到摄像头上面就是现实乱码。2种制式都用过了,还是不行。在显示器上面显示的都是乱码。求各位有穷人osd的大神们给提点提点,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一个是接线图,一个是和摄像头链接之后的样子。因为是试接线,所以就临时把线接了一下

楼主:
换了2个摄像头,在屏幕上面显示都是乱码,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显示字符正常  你没有完成工作啊

网友:
是不是 程序问题  问问商家  刷固件试试

网友:
重新刷过固件吧,你这个肯定是固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