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一代升级新固件后今天首飞,一切OK!

楼主(2013-05-11):
我的NAZA F450升级新固件好几天了,只是在屋子里飞了飞。今天去外场飞了,感觉不错。明显感觉机子自检和搜星的时间都比过去要长。看来DJI更注重飞行器的安全性了。起飞很稳,悬停定点、定高都很好(3级风),没有漂移和高度变化。专门用一块电池定点悬了12分钟,几乎一点都未动。急速升高空后急速下降也比过去稳,不摇摆了。航线锁定、返航点锁定都没问题。一键返航成功,飞回原起飞点落地点相差不到2M,平稳落地,没再蹦(以前蹦)。试了几次。可以随时空中重新接管。唯一不习惯的是起飞时推油门,估计用用就习惯了。我用的感度就是DJI推荐的感度,自己没修改。

网友A:
我的升级了几天了,但是没时间玩!
明天周末,只要深圳不下雨,就去Happy!

网友:
恭喜順利升級~

网友B:
大大,請教更新後.要如何避免,室內起飛撞天花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教更新後.要如何避免,室內起飛撞天花板.謝謝

你说的问题,与更新不更新没关系。关键是操控的熟练度。如无把握,尽量还是不要在室内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教更新後.要如何避免,室內起飛撞天花板.謝謝

俺的550今天下午就在天花板上留下了六个脚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的550今天下午就在天花板上留下了六个脚印!!!

大大,就算是輕推油門.也會高竄嗎 (52%--55%油門)?

网友:
当时看见六轴往花盆那飞,就想推高,没想到有点偏,升高的同时左倾了,结果手忙脚乱就给窜上去了!!!

网友:
请问 怎么更新呢。。我的还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升级了几天了,但是没时间玩!
明天周末,只要深圳不下雨,就去Happy!

今天天气还可以啦
一开始没有下雨,和朋友一起去中心公园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大,就算是輕推油門.也會高竄嗎 (52%--55%油門)?

不建议在层高低的室内飞,其实我的操纵感觉是:60%油门——等5秒钟——起飞/速度收油到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在层高低的室内飞,其实我的操纵感觉是:60%油门——等5秒钟——起飞/速度收油到30%

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