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向位器虚位好大呀!不知各位有没遇到,已经解决,泰世售后非常赞!

楼主(2013-05-11):
正在装机,第一次购买泰式的机,初步感觉主要有三个问题1,向位器虚位巨大,一边是好的,一边虚位巨大,不知各位有没遇到,求解决方案
2,十字盘虚位,和亚托差不多,能接受,不过还是有点失望,轴承的问题,十字盘超薄设计,轴承厚度比亚托小很多,看着比较脆弱的样子
3,头罩打孔不精准,装上去头罩有点歪,一边顶到了舵机,一边还距离很远,不影响飞行。
其他都很满意,不知舵机耐不耐炸,用过的朋友给点信息。
头罩泰式售后的林先生负责帮我更换,向位器要换一个薄一点的垫片可以达到灵虚位,顺便连带马达座和主轴座一起寄回去。好不容易装好,又要拆了,好事多磨吧!

网友A:
1我的也有点虚位...相位器...一会螺丝试试紧固程度..这里不影响飞行精度..问题不大..别掉就OK
2十字盘..可拆卸..无所谓..坏了换就是...
3头罩..这个你应该是装错了某个东西...就是压舵机的碳片..其中有两个大一些..就是为了支撑头罩的..

网友:
飞机还没有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的也有点虚位...相位器...一会螺丝试试紧固程度..这里不影响飞行精度..问题不大..别掉就OK
2十字盘..可 ...

十字盘不可拆卸的,好像是铆进去的,向位器虚位有一边巨大,应该可调,回头拆开看看,头罩确定是打孔和定型问题,在考虑解决方案

网友B:
相位器摇臂请LZ先调整一下。如果需要协助请PM我。
头罩的话,请拍照片并email给我们,我们给予更换。谢谢!
cnhobby.ltd(@)gmail.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位器摇臂请LZ先调整一下。如果需要协助请PM我。
头罩的话,请拍照片并email给我们,我们给予更换。谢谢! ...

不过话说回来..为啥套机带的511*3和518..新的就有虚位呢..这个很无语啊...四颗舵机全部都有

网友:
看来设备还真不行呀,早知道还是订空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器摇臂请LZ先调整一下。如果需要协助请PM我。
头罩的话,请拍照片并email给我们,我们给予更换。谢谢! ...

好的,改天拍照给你们看能否更换,这个头罩确实有点问题,喷漆左边比较厚硬硬的,右边比较薄软软的,打孔好像也不太对称。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各有各的麻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器摇臂请LZ先调整一下。如果需要协助请PM我。
头罩的话,请拍照片并email给我们,我们给予更换。谢谢! ...

头罩一边已经碰到电机了,一边已经碰到舵机固定座,一边还离很远,应该是打孔不对称的问题,后边的头罩装上会有错位,已经碰到侧板了,调不好,本想换金属头罩垫圈,但是后边的孔位是有一定斜度的,所以换不了。

网友B:
LZ请安装好舵机后再看看是否有改善,因为碳纤舵机上压片是有头罩定位的作用。如果有问题,请继续联系我们处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安装好舵机后再看看是否有改善,因为碳纤舵机上压片是有头罩定位的作用。如果有问题,请继续联系我们处 ...

已经解决,泰世的售后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为啥套机带的511*3和518..新的就有虚位呢..这个很无语啊...四颗舵机全部都有

泰世的舵机确实有些无语,装机后发现舵机虚位大得有点可怕啊~~

本人也曾因为舵机虚位大而导致V8失常炸鸡,不知泰世是否有注意到这点(舵机的虚位和MINI V8的表现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