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500EFL的主轴和旋翼头间隙的问题

楼主(2013-05-11):
亚拓500EFL的主轴和旋翼头之间有间隙,飞的时候有震动,各位都是怎么解决的,我是用塑料袋剪一小块,缠到主轴上部一周.
各位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如果你堅持要用亞拓那個鳥鳥的主旋翼中聯的話,此題無解...
那個頭就算你換新的,用力操個幾趟後還是會開掉,下孔會變喇叭孔,所以就會有間隙
由於只有一枝 2.5mm 的軸套螺絲固定,所以鎖不緊,自然就會晃動
放著不管,運氣好飛到一半可以看到主旋頭與機身分家的奇景

网友A:
中联那颗螺丝要拧紧!!拧紧!!

网友:
这么可怕啊??

网友:
跟lz一样方法...

网友:
台虎钳伺候~夹一下,再上紧螺丝。

网友:
台虎钳夹容易造成中联不正,可以考虑用易拉罐皮做填充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那颗螺丝要拧紧!!拧紧!!

不是螺丝的事情,我自己买了12.9级别的M2.5x16的内六角杯头螺丝,拧得很紧,还是晃动,
支中联本身就比主轴粗的多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螺丝的事情,我自己买了12.9级别的M2.5x16的内六角杯头螺丝,拧得很紧,还是晃动,
支中联本身就比主轴粗 ...

就跟你說了,先天設計不良,材質又軟,所以才會鎖不緊
他如果用三點式夾緊的話就沒這類問題,相關構造可以參考 RJX 或 KDE Direct 的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跟你說了,先天設計不良,材質又軟,所以才會鎖不緊
他如果用三點式夾緊的話就沒這類問題,相關構造可以參 ...

给点高招啊,总不能逼我换旋翼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点高招啊,总不能逼我换旋翼头吧

这个么难处理,因为这是个配合问题。如果不换中联还有一办法,买一把直径8.2的铰刀,将中联孔铰一下,然后找0.1mm易拉罐铁皮围成筒装进去,然后装轴螺丝拧紧。这样的操作要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你可试着做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点高招啊,总不能逼我换旋翼头吧

我目擊分家後回去就換頭了... 一顆頭幾十塊,比摔機便宜很多
另外還看過差點分家的,因為螺絲斷了,但發現的早,沒上去,所以沒分...

飛越有出一顆仿 KDE Direct 一體式旋翼頭,零件通用現行 500 的系統
蠻靠譜的

補上型號
TL50148-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么难处理,因为这是个配合问题。如果不换中联还有一办法,买一把直径8.2的铰刀,将中联孔铰一下,然后 ...

这个难度太高了,而且效果估计还不一定有塑料布好,除非锉的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擊分家後回去就換頭了... 一顆頭幾十塊,比摔機便宜很多
另外還看過差點分家的,因為螺絲斷了 ...

感谢,只换这个,其它都不用换对吗,比如大桨夹,朱轴,横轴,还有带动十字盘旋转的控制臂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只换这个,其它都不用换对吗,比如大桨夹,朱轴,横轴,还有带动十字盘旋转的控制臂 ?

换中联一定要选择有切口的,有两个夹紧螺丝的,这样的拧紧螺丝会将主轴夹的紧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只换这个,其它都不用换对吗,比如大桨夹,朱轴,横轴,还有带动十字盘旋转的控制臂 ?

零件完全通用,這顆原本是 KDE 設計給亞拓機種用的升級件,飛越只是直接拉過來用而已
只是不知道還有沒有做,他們家東西也是一批一批在生產的
尤其現在 DFC 當道(不知道這有啥好的) FL 的料有點難找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完全通用,這顆原本是 KDE 設計給亞拓機種用的升級件,飛越只是直接拉過來用而已
只是不知道還有沒有 ...

感谢,DFC炸机成本太高,我这种选手也用不上那么高级的,就坚持500EF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