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飞完把电池放冰箱冻室里面可以不?

楼主(2013-05-11):
大概零下20度的温度,不用的时候就放冻室,出来可能有冷凝水,有时冷凝水还干又放进去了,置放环境可能有点潮。。不知道对电池寿命会有影响不?

网友:
多此一举,飞完充回到单片电压3.85即可

网友:
冷冻会冻坏的,最多放到你冷藏室

网友:
到底放不放哇?

网友A:
放了之后,电池会死得很惨的

网友:
不过放就行  不用那么小心呵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了之后,电池会死得很惨的

我一直都放冻室,还没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死的很惨?

网友B:
电池的使用和储存有特定的温度区间,但肯定不是冻室的温度。劝楼主别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使用和储存有特定的温度区间,但肯定不是冻室的温度。劝楼主别这么干

ok,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放冻室,还没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死的很惨?

这方法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改变锂电内结构增加电量,但长久下去结构遭到破坏,电量就会下降

网友:
其实放冰箱是为了让锂电池里的反应减慢。。。如果经常飞的话就不要放了。但如果长期不使用,比如几个月半年的话,最好用保鲜袋包好,放在保鲜盒里放冰箱。。可以有效地减缓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改变锂电内结构增加电量,但长久下去结构遭到破坏,电量就会下降

谢谢,不放冻室,每次飞完放冷藏室可以不

网友C:
煮熟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煮熟再放

这种方法不好,不如用油炸好再放

网友D:
凉拌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凉拌放最好

对凉拌

网友:
我每次飞完也把电池放冰箱冻一会,不过只是为了给刚飞完的电池降温,温度下来了就充电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池快充快放  这样干没问题

网友:
最佳锂电存储温度为五六度啊!

网友E:
完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