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越修问题越大,鬼火一起直接换脑。

楼主(2013-05-11):
1.1的无刷控制板,俯仰通道老是一抖一抖的无法转动,检测2个驱动模块没有问题,电机也没有问题,怀疑是328p的bootloader有问题或者是328p不正常。买了2块328p来换上,刷进bootloader后不能刷进程序,鬼火不会是FTDI坏了吧。干脆点,直接换上pro mini的板子。。

接上传感器和电机线

附上我的全手工DIY无刷云台,1.5mm玻璃纤维板粘合为3mm

20130530更新下,才知道空片子要写熔丝位,328p的熔丝位是:

网友A:
够狠 我只是直接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狠 我只是直接换芯片

换了啊,先换的芯片,问题越弄越多才直接加的pro mini

网友:
移花接木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丢了这控制板

网友B:
哥 你太狠了啊
为什么不发回卖家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 你太狠了啊
为什么不发回卖家处理啊

二手坛收的板子。。也不知道是原来就有问题还是我弄得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手坛收的板子。。也不知道是原来就有问题还是我弄得有问题。

我之前也是收了一套1987  刷机老是报错  查了查也说是bootloader损坏  无奈我不会刷  1987老板号称卖出去了就不管了
无奈又买了一套板子 外加两片烧了固件的芯片
不晓得换芯片可不可以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收了一套1987  刷机老是报错  查了查也说是bootloader损坏  无奈我不会刷  1987老板号称卖出去 ...

bootloader损坏直接刷bootload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损坏直接刷bootload就可以了

没有烧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烧写器

淘宝1x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