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版调参遇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5-11):
刚买了一套无刷云台,俄罗斯固件1.3,上电后调参软件里面的Pitch(俯仰)陀螺显示一直在慢慢转动,怎样初始化都不行,是什么问题?另外,加速度计的高级校正怎样做?

--------------------------------------------------------------------已解决了,换了部电脑来调就好了,太神奇了

网友:
慢慢折腾吧

网友A:
传感器问题

网友B:
接了遥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了遥控器吗?

没接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问题

你的意思是,硬件问题吗?那要换一块传感器板子?

网友:
楼主 应该是传感器的方向错了 刷完俄版的传感器方向与德版不同的 确定好方向 做一下六面校准 然后调一下I值 理论上方向正确是不会转动的

网友(2013-10-27):
新手 求指导~ 我的是2.0版的BGC 想刷2.2俄版固件  ~

网友:
好歹你网店上弄点说明书下载啊。 买了个微单云台。收到货没有任何说明书。 现在出现问题也不知道从何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