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 II升降干涉问题..请指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11):
首先说明一下..
最大正负螺距均为12.5
循环螺距捆绑8度
十字盘水平
舵机行程100%未限制
原厂舵机..孔位用的是内部数第二个..说明书要求第三个..因为干涉..已经内移一个..无法解决..再内移..行程不够..螺距严重不足..
现在问题来了...最大负螺距..下拉升降..图中标注处干涉明显....0度螺距..下拉升降...轻微干涉...最大正螺距..上推螺距..图中位置不干涉..但舵机臂和限位器的最底部接近干涉...(仔细观察过..虽然没碰上..但也很危险了..这个可以无视)

为了解决干涉问题..舵机拉杆加长...结果发现最大正螺距时十字盘已经到顶..如果强行加强.后果可想而知...
现请教厂家或个大高手..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本人小菜一个..实在找不到解决办法了...无语中..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 哦

网友:
不会是调试问题吧

网友:
严重关注中
我也刚买了x4 2

网友:
我的nx4没有啊,据说不是跟nx4一样一样的么

网友:
有米之人

网友:
呵呵,跟我的NX4情况一样,移孔没用,我用的是3GX,把升降极限行程设置到不干涉就行了,现在循环螺距11°,miniVBAR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了,应该是升降极限行程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不懂..连杆太短了?

网友A:
三个斜盘舵机连杆都调长  把十字盘位置往上移动点

网友:
我同意楼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斜盘舵机连杆都调长  把十字盘位置往上移动点

试过了,没用,就是升降极限行程的问题

网友:
12.5的螺距太大了吧,一般10度就可以,暴力点3d是11度,再打就没什么好处了.好像所有飞机的说明书或者3轴陀螺的说明书都是要求设置不大于11度.我的NX4设置11度,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没用,就是升降极限行程的问题

这样啊  那我不知道了

网友:
看来只能采用14楼的办法了

网友:
哇 ,我也准备入 X4II。。关注中

网友:
x5也是一样的,推升降会干涉到。没关系。

飞起来你会发现你不会做干涉位置的动作。

网友:
因为你在地面测试,其实现在已经超出实际上用到的循环螺距了。
LS说得没错,只要飞起来,就不会碰到。碰到的话,金属件上会有碰撞痕迹

网友:
500级飞飞机飞12.5 螺距 唉  当600飞嘛?